改进版《仿LM317+555设计一个100mA恒流源》

楼主(2025-01-06):
改进版《仿LM317+555设计一个100mA恒流源》

感谢许老师的设计,很早就看到过许老师的文章,但我没有对电池内阻测量的需求,一直也没动手做。最近没事想就电路做些改进,于是有了下面的改进版。

我觉得一般测电池内阻的仪器,使用诸如锂电池等低压电源更方便,这里使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图中,由Q5、R1、R2、D1、D2构成低压差直流恒流源,Q5集电极输出电压最高为1.7V,为Q1~Q5组成的桥式开关提供100mA的恒流源,D1用于温度补偿,抵消Q5发射结温度变化引起的电流波动。因此,Q5和D1应紧紧贴合在一起,做热耦合,用胶封装在壳体中。调整R2,我使用的是1.5欧姆+5.1欧姆,又先后并联了3只470欧姆电阻细调,后将3只470换成1只150欧姆正好。最经过一天的测试,电流变化最大为0.18mA。

Q6、Q7等组成多谐振荡器,产生约260Hz的不规则方波,推动桥式开关,由于开关三极管发射结的箝位作用,使Q6、Q7集电极电压最高只能达到约0.7V,因此C1和C2的充放电时间大大缩短,实际工作频率约900Hz,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多谐振荡器输出的波形更理想化,上升沿和下降沿接近于直角。

这样,后面的测量电路基本上不需要做补偿措施,因为方波的有效值和平均值相等,就可以使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没有频率响应的要求,普通万用表对于1kHz没有压力,能够保证精度。

C4、C5用于消除开关管产生的振铃。D3、D4用于保护开关管,防止被测电池的直流高压接入瞬间,击穿开关管,另外待机时也提供了恒流通道。由于其导通电压低,所以本电路测量范围不高于3.5欧姆,可以满足一般应用。

万用表不要求频率响应和真有效值,最好使用四位半,得到更高的精度。三位半的200mV档也可以,但不可以用2V档,表内的9M分压电阻太大,是为平均值设计的。正因如此,上述电路不能测量12V以上的电池(我没试过),防止损坏万用表。如有需要,只要在V线中串联两只耐压足够高的47uF电解电容即可。

调试:在测试端焊上了1欧姆+0.1欧姆的精密电阻,先用三位半测。未使用R7,总电阻电压1100mV!固纬名不虚传,十几年未校验的表还能精准。

三位半测量:未使用R7,总电阻显示110.8,调整R7,总电阻显示1100mV(图片丢失),分别测量也很精准。

四位半:1欧姆一字不差。

测一个8V铅酸电池组:4.8毫欧。

打块板,附加一个焦耳小偷,为万用表提供电源,把这个小电路植入万用表,完美制成一部小仪器,太妙了!牺牲哪块表?这是个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Q1、Q3均工作在饱和状态,不能保证Ic=Hfe*Ib,也不能保证Ic>>Ib呀?
是通过标准电阻来微调恒流源补 ...

这次改进主要优点是:1、降低了电源电压,使用更方便。2、方波更接近于理想波形,避免了后续的补救调整措施,电路工作状态更加稳定。3、对万用表的要求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Q1、Q3均工作在饱和状态,不能保证Ic=Hfe*Ib,也不能保证Ic>>Ib呀?
是通过标准电阻来微调恒流源补 ...

三极管工作于开关状态,集电极输出内阻极小,倍塔值很高的管子,|b只需0.5mA以下,在恒流电源控制下也是稳定的,Ic也是稳定的。
恒流也是微调R2,否则增加变量会变得更复杂,发射极输出内阻大于开关电阻,且受负载变化影响,电源电压必须提高,这也是我改进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算了一下,无论其基极是0V或0.7V,都是导通的呀。

恒流源输出供给的电压会自动调节,整个桥式开关的总电阻很小,所以电压降不会高于两个发射结电压,它们就不会同时导通。

网友:
居然是搭棚,牛。一直找不到555,再看标题是改进版。

网友A:
这100mA会不会有部分从Q3的BE结->Q6(或者Q1的BE结->Q5)走掉一部分,导致被测元件流过的电流有误差?

网友:
厉害,纯硬件实现测内阻

网友C:
请问用普通锂电池供电怎么改?

网友B:
Q1、Q3是不是永远处于导通??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测试12V铅酸电池内阻吗?之前我用电桥串联电容改制的,只能测试3.7V锂电池,测试12V铅酸电池测试不了。另外,恒流部分,如果改用TL431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00mA会不会有部分从Q3的BE结->Q6(或者Q1的BE结->Q5)走掉一部分,导致被测元件流过的电流有误差?

有Ib的影响,可以微调恒流补充,测试恒流源时取的整数方便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普通锂电池供电怎么改?

普通锂电只高1V直接用,什么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Q3是不是永远处于导通??

回前辈,Q1和Q3交替导通,分时通过100mA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测试12V铅酸电池内阻吗?之前我用电桥串联电容改制的,只能测试3.7V锂电池,测试12V铅酸电池测 ...

原理上可以测任何电池,但电池电压过高应在万用表测试电路中,即R7两端反向串联2只耐压大于电池电压的电解电容,以保护万用表。
一楼电路测12V以下应该没问题,我只测过8V。
431可以直接代替LM385B-12,再调整R2(增大),因其稳压值高,应使用5V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辈,Q1和Q3交替导通,分时通过100mA恒流。

我算了一下,无论其基极是0V或0.7V,都是导通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Ib的影响,可以微调恒流补充,测试恒流源时取的整数方便观察。

但Q1、Q3均工作在饱和状态,不能保证Ic=Hfe*Ib,也不能保证Ic>>Ib呀?
是通过标准电阻来微调恒流源补充?但如果温度也变化,饱和管Ic/Ib关系应该也有变化吧。

既然有前面的恒流保证,其实Q1-Q4饱不饱合没所谓,最多就是压降大点,做成非饱和开关会不会更好?这样起码能保证Ic>>Ib

网友C:
很想仿制,难点在恒流源的温度补偿这里,不好弄,不知有没有其他改进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仿制,难点在恒流源的温度补偿这里,不好弄,不知有没有其他改进的方法?

温度补偿,就是D3的功能,因为所有类型的晶体管的结温系数都是一样的。它与Q5发射结温度系数相同,相互抵消,实测电流变化小于0.2%,满足要求,其它方法太复杂。

网友E:
LM334是不错的恒流芯片,只不过最大电流10毫安。怎么给扩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34是不错的恒流芯片,只不过最大电流10毫安。怎么给扩流呢?

超版我这有一个图,没实际实验过,供您参考
Io是LM334自身输出的恒流值,这里做为扩流管的偏流,调整R1使电路输出电流为设定值,然后确定R2。

网友F(2025-03-25):
引用 楼主:
超版我这有一个图,没实际实验过,供您参考

Io是LM334自身输出的恒流值,这里做为扩流管的偏流,调 ...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倒是受LM334恒流性能算是稳定了,难道三极管的β值也是恒定的吗,是否能保证集电极电流Ic也随着基极电流Ib的稳定而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倒是受LM334恒流性能算是稳定了,难道三极管的β值也是恒定的吗,是否能保证集电极电 ...

三极管输出电流并不恒定,否则直接由集电极输出就行了,所以集电极要接到LM334的输出端的反馈网络进行自动调整。

网友G:
你好!请问有没有打板文件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有没有打板文件共享一下,谢谢!

没画过PCB,电路图简单,按图布置无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