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友矿机是否有这种现象?

楼主(2025-01-07):
磁环场管矿机一部,在收听过程中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听着听着音量逐渐减弱直至没有声音,然后解开天线重新接入音量状态又恢复正常,此现象在我这部矿机不是偶然,而是不断重复,矿友认为这种现象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舌簧耳机的铁芯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耳机(舌簧)的问题?

网友A:
直流分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分量太多了?

也存在这种可能,请教怎么消减直流分量??现在的情况是换成手机耳机这种现象不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存在这种可能,请教怎么消减直流分量??现在的情况是换成手机耳机这种现象不存在,

通直流分量用电感

网友B:
贴出电路图看看。
估计是电路中的电容在高阻情况下积累电荷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电路图看看。
估计是电路中的电容在高阻情况下积累电荷造成的。

就是最普通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最普通电路

“最普通”?自己认为最的,别人不一定认同。还是把具体的电路,特别是用的零件发上来吧。

网友:
提问题,最好电路图,实物图全上。回答才能更准确。以前有个坛友怼我网络上面那么多图,自己不会去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普通”?自己认为最的,别人不一定认同。还是把具体的电路,特别是用的零件发上来吧。

楼主:
耳机是低阻舌簧耳机,直流电阻大约70Ω,我现在换成32欧的普通手机耳机,这种故障现象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