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对讲机的正负频偏传输二进制数串,是否可行?

楼主(2025-01-07):
想用对讲机传输二进制数,将二进制编码转换成正负电压去调制对讲机频偏

网友:
数据传输要进行并行串行并行转换,同步,握手等,不是一个频偏就能完成的

网友:
可以实现,出个价吧

网友:
以前有很多二手的数传电台,应该就是

网友:
当然可以,数传台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
除了调制方式,还要有通讯协议

网友:
如果要求允许,语音+物联网模块玩下。

网友: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SSTV   FT8  DMR都可以传输数字

网友:
对讲机传输的是音频,也就是说将二进制调制成音频就可以,
例如DTMF,FSK等电路都可以

网友:
对讲机电路需要做些改动,因为对讲机是传音频信号的,若简单用来传数字信号,会造成被传信号的失真,导致通讯失败。另外,传输的速率也不能太高。

网友:
如果信號質量能夠保證,通訊協議就不一定需要,類似以太網的UDP方式,或者廣播信號中的單向解碼方式。

网友:
我以前想过,把老式的调制解调器接到收发信机上,不就可以发送数据了吗

网友:
如果是单纯发送数据,
还是数传电台更好 。

楼主:
收到了,逐条琢磨了各位的回帖,速率带宽失真,其中用老式调制解调器我也试过,但试验未成功!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只要有变化,就能实现数串的传输。有频偏可以,有相移可以,有幅度差也可以。频偏传输,安全可靠,受环境噪声的影响小。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数传一般需要双工,而电台是单工的,达到满意的速度实现起来比较难

网友:
老式对讲机改造工作量大,别折腾了

BK4819廉价的芯片,集成完整的对讲机功能
支持模拟亚音(CTCCS)、数字亚音(CDCCS)、双音多频(DTMF)、频移键控(FSK)

网友:
是的,这是一种标准的调制方式之一-----FSK(频移键控),自己做有点麻烦。如果能借用某种现成的就省事了。

网友:
几十年前的寻呼台,就是286电脑输出声音调制摩托罗拉GM300车台做的数传!那年代牛气冲冲!

楼主:
收到了各位的回复,了解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不就是FS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FSK吗

我也觉得像,可能译码速度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