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工具行家说下怎么用

楼主(2025-01-07):
论坛没以前热闹啦,发个刚收的工具大咖来聊聊怎么用

网友:
森林罗盘,好像是专业人员用来测量树木体积的,等等

网友A:
炮兵?看那个贴纸,应该是90年代后的产品了,早期的皮盒子更值钱些。

网友:
水准仪的早期版本吧
或者经纬仪、全站仪的早期版本

楼主:
我是一点不懂哈,看到大家参与讨论就很高兴,心情回到十几年前

网友:
罗盘仪,比经纬仪简单便宜,一般用来测量要求不高的水平角。例如测量路渠,测量面积。

网友:
看起来没有测高程的设置,不是经绘仪,类似小平板,画个简单的平面图。

网友B:
光有这个还无法实际应用,至少要三脚架、标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炮兵?看那个贴纸,应该是90年代后的产品了,早期的皮盒子更值钱些。

这种贴纸应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有这个还无法实际应用,至少要三脚架、标尺。

这个纯看方位角的,望远镜的仰角是可调的,但是没有微调,只是一个螺丝固定,也没看到水平计,找不了平不能测高差

网友:
图片上不有“森林罗盘”字样吗?估计是配上平板、三脚架用来测绘单位面积内树木种植数量、树木大小及高低的吧。就是一个平板仪。树木直径可以直接用皮尺测量,用皮尺还可以向任意方向测量平板仪的中心垂点至被测树木的水平距离,读取该罗盘上望远镜的仰角,就能计算树冠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