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的十大争议话题之四

楼主(2025-02-05):
阻抗问题
阻抗是高频电路中的重要参数之一,关系到电路的阻抗匹配和谐振回路的Q值、带宽。
阻抗参数有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反射阻抗、谐振阻抗等。
输入阻抗Rie是输入导纳gie的倒数,是输入电阻Ri和输入电容Cie容抗的并联值,所以与频率有关,频率越高阻抗越小。gie/Cie均可从高频参数中查阅。Ri=26β/Ic。
输出阻抗Roe是输出导纳goe的倒数,是输出电阻Ro和输出电容Coe容抗的并联值,与频率有关,goe/Coe亦可从高频参数中查阅。Ro理论上可根据厄尔利电压U推算,Ro=Ua/Ic,但厄尔利电压范围达50~250v,不具可操作性。另外的方法是从该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簇倾斜最大的那条曲线的直线部分,向左下方延长至与X轴相交,该交点值即为Ua(实际上所有曲线的直线部分向左下方延长均相交于该点,称厄尔利现象,选择倾斜最大的直线作图误差最小)。或者从输出特性曲线对应Ic的那条曲线截取尽可能长的直线段,作水平线与直线段相交与左端,作垂线与X轴相交于右端。此直角三角形锐角正切(tg)的倒数即Ro。简单地说就是输出电阻是对应电流输出特性曲线直线段斜率的倒数。输出电阻与晶体管基区扩散浓度有关,Icm大的管子输出电阻较小。
反射阻抗Rl是变压器耦合时次级输入阻抗换算到初级的阻抗,与初次级圈数比的平方成正比。若初级为45匝,次级为10匝,次级输入阻抗Rie为2.5K,则Rl=(45/10)平方x2.5≈50.6K。
空载谐振阻抗Ro为谐振回路Qo与波阻ρ的乘积。某中频变压器谐振频率465KHz、谐振电容200p、Qo=100,则ρ≈1.71K,Ro=171K。

网友A:
很多不懂,但是想问问:在低频,例如收音机的两级低放应该不需要匹配,但是两级低放后,连接输入变压器就要阻抗匹配,输出变压器也要和8欧姆喇叭匹配?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输出变压器和扬声器匹配,可以获得最佳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不懂,但是想问问:在低频,例如收音机的两级低放应该不需要匹配,但是两级低放后,连接输入变压器就要 ...

严格地说,低放特别是末前级低放,也需要匹配,不过是与电源电压和所需推动功率所确定的输出阻抗匹配,不是与放大器内阻匹配,这个匹配不需要很严格。
功放的信号功率较大,同样是与电源电压和所需输出功率所确定的输出阻抗匹配,这样能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和效率,和较小的失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