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KA LED32E330CE黑屏的维修

楼主(2025-01-07):
本村村民家一台如题彩电,说开机后有声音,无图像,叫我过去帮他看看……
晚上,打着手电步行几分钟去到了他家里,插电试了一下,确实是有声音,无图像。用手电照了一下屏幕,隐约看到电视画面~
因为没有带工具,于是将电视机带回家。
将电视机放置了几天,昨天晚上将电视机插电开机,有画面出来了……
就这样又长时间开着,一直不黑屏。夜深后,关机睡觉……
今天早上起来,又插电开机,只见开机LOGO一闪,又黑屏了。
机器有问题是肯定的了。^_^
没办法,电动螺丝刀侍候拆开它的外壳后,看到电路板上几个电解电容鼓包明显!
2个330uf/35v,一个470uf/25v。
赶紧找电解电容,2个330的用一个1000uf/35v躺平安装。470uf/25v的用35v的替换。
开机,顺利地看到了电视画面^_^

楼主:
第二图,视频截图,有点模糊,躺平的电容器还是可以看到:拆机的1000uf 电容器,引脚不够长,用了一只新0.22uf/63v并联得到躺平安装的焊接条件,不然的话,电视机的外壳不能安装回去^_^

网友:
手艺不错,有二把刷子。拍的照片糊了点,老花眼看不清楚!

网友:
现在电解电容比不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了,那时引脚在橡胶封装基础上有加了一层封装,基本不会漏液,现在的电解电容用几年后,大部分会漏液干枯容量下降。

网友:
观察是修理的第一步,现在的电容器体积小,在电路中耐压的安全系数取得也低,最容易鼓包,换固态电容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