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三根输入线的LED灯怎样才能点亮

楼主(2025-01-07):
请教大神三根输入线的LED灯怎样才能点亮,谢谢

网友:
接红黑线不能亮吗?

网友:
红黑线是直流输入,黄线是调光,可以不用。

网友:
B+有可能是触发吧

网友:
这应该是用三段式电源供电,起变色或亮暗调节的作用,合适的电源直接接黑红线或黑黄线应该可以,如果电源功率足够,黑黄、黑红同时接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我一起回复:我用20V电压红黑、红黄都试过不能点亮,看来是灯坏了。

网友:
黑色接负,红黄接正

网友A:
网上查的:DC-DC芯片,要弄清黄色控制线给什么信号。一般是5V、0V(GND)也可能是方波。
AP2403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围简单、内置功率管,适用于 5-100V,输入的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最大功率可达 22W,最大电流 2.2A。
AP2403 可实现三段功能切换,通过MODE1/2/3 切换三种功能模式:全亮,半亮,爆闪,全亮/半亮/爆闪循环模式。
AP2403 工作频率固定在 150KHZ 左右,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采用平均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宽输入电压情况下的电流精度。
AP2403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5V~100V 输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AP2403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内部的温度达到 140℃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流。
应用领域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汽车灯照明
手电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的:DC-DC芯片,要弄清黄色控制线给什么信号。一般是5V、0V(GND)也可能是方波。
AP2403 是一款 PW ...

谢谢坛友,可能是集成块烧掉了,扔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可能是集成块烧掉了,扔掉了。

估计您会扔掉,因为你拿到的时候块子估计就烧掉了。这种集成块底部有金属露出散热+接地的,焊接不好过热烧掉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您会扔掉,因为你拿到的时候块子估计就烧掉了。这种集成块底部有金属露出散热+接地的,焊接不好过 ...

正规厂家的产品,有非常沉重的铝外壳,用可调电源也点不亮LED灯珠。6个灯珠,2串3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