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69C9晶体管 直流参数测试仪的修复

楼主(2025-01-07):
成都鬼市淘了一个JD-69C9晶体管 直流参数测试仪,华达电子仪器厂出品,外表看还可以,内部象手工制作

检查了一下,发现测放大倍数和饱和压降VCE(sat)还行,不管准不准,指针有读数,反向击穿电压V(BR)几乎无反应,网上资料不多,查了一个类似的电路。

检查发现是高压发生器电路板出现故障,高压很低,

电路是一个自激震荡升压电路,次高压线圈半波整流的200V电压,倍压整流得2000v直流电压,三极管是1402D,NPN型都正常,电阻电容正常,通电三极管有电流130毫安,偶尔有点输出电压不到50v,2000v档无输出。怀疑升压变压器有问题,线圈由环氧树脂封装不好拆,考虑用电蚊拍升压电路板代替,试了一下还真可以,只是电蚊拍用4.2v电压,测试仪电源是6v有点高,给电蚊拍电路板电源输入串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4001,基本可以达到要求。基本算修复。

楼主:
使用还比较复杂,找了一个类似的说明书,才懂怎么使用。虽然现在测三极管的仪表很多,但老的仪表是我们上年纪退休人的情怀,当年这种仪表买不起,感觉很神秘,很高大上,现在得到了就有研究的冲动,以了当年的疑惑。

网友:
代替应该可以用,多年没测晶体管了。

网友:
也就是情怀了,当年的确看到这些仪表垂涎三尺。

楼主:
网上找到的说明书

楼主:
电蚊拍电路板替代原升压板的连接线路

补充内容 (2025-1-17 15:30):
12M电阻应改为15M

楼主:
测了一下二极管,大概是4148,击穿电压大概是25v左右。

楼主:
又测了9013的VCE大概40v,查资料9013的VCE在25v。

S9013
参数:结构 NPN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25V
集电极-基极电压 45V
发射极-基极电压5V
集电极电流Ic Max 0.5A

是不是实际耐压值比标称值大一些?

楼主:
测量一个0.22微法50v的电解电容,实际耐压近120v.

电解电容的实际耐压值比标称值高。

楼主:
1N5819是一种肖特基二极管,其主要参数包括123:

峰值重复反向电压(VRRM):40V
最大有效值电压(VRMS):28V
平均整流正向电流(IF):1A
测量值反向击穿电压大概50v多一点。

网友:
这可是当年修CTR测行管滴神器!

网友:
1N414814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蚊拍电路板替代原升压板的连接线路

高压发生器改得好
这个仪器的资料在80年代《无线电》上发表过,作者是谭维刚,还发表了答读者问,关键就是讲的有关高压发生器的制作。原设计可能受成本限制用了个3GDG12,实践证明由于工作在接近极限状态损坏率太高。85年我在北京西单商场买过成品,第一台开封一式就坏了高压单元,换第二台回到招待所用来没有10分钟也坏了,又回去换的。等第三台回单位使用时没几天又坏了,于是自己重新设计的高压发生器,管子用DD01,瓷罐也大一号,以后再没出问题。

网友A:
高频变压器可能是绝缘性能下降,导致输出高压不够。楼主可以用普通的白蜡加热溶化后,将变压器浸入驱潮试试。操作时要注意蜡液的温度,不要超过200度为宜,以免烧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变压器可能是绝缘性能下降,导致输出高压不够。楼主可以用普通的白蜡加热溶化后,将变压器浸入驱潮试试 ...

可以试一试,谢谢!

网友B:
为了不重复发帖,供你参考,见我在“数码之家”的贴:拆解JD69C9-B晶体管直流参数综合测试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919663
(出处: 数码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不重复发帖,供你参考,见我在“数码之家”的贴:拆解JD69C9-B晶体管直流参数综合测试仪
https://www. ...

谢谢坛友提供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