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

楼主(2025-01-07):
二手管,外围电路一样,一个管子的阴极电压14.5v,另一个阴极电压13.5v,哪个管子状态好一些?

网友:
二手功率管的话,一般来说电流大的更实惠。

网友:
仅仅是不一致罢了,就是全新管也会有不一致的,判断不出好坏

网友A:
阴极电压是什么意思?自偏压电路的阴极电阻上的电压吗?自偏压不会这么高吧?
没有电路,无法分析。

网友:
外围电路一样,电流大电压降就大,当然是阴极电压高的状态好了。理由是阴极发射能力不足的管阴极压降要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压是什么意思?自偏压电路的阴极电阻上的电压吗?自偏压不会这么高吧?
没有电路,无法分析。

是的,自偏压电路。功率管。

网友B:
您好,就差1V,无法判断优良。
您测一盒,没有完全一样的。
在离散性合理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压是什么意思?自偏压电路的阴极电阻上的电压吗?自偏压不会这么高吧?
没有电路,无法分析。

常用的6P1阴极自给偏压典型值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就差1V,无法判断优良。
您测一盒,没有完全一样的。
在离散性合理范围内

海版好。哪来的一盒哟。淘了四只6p6p,两只14v左右两只13,5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版好。哪来的一盒哟。淘了四只6p6p,两只14v左右两只13,5v左右。

假设您测一盒。

13.5=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您测一盒。

13.5=14

ok.........

网友:
新手小白不明白,我有3个6P3p其中一个在14V左右,有两个一开始在14v左右可过一会就会升高到20v左右,这不是这两个坏了吗,如果按阴压更高更好这两个还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版好。哪来的一盒哟。淘了四只6p6p,两只14v左右两只13,5v左右。

这不是正好两对,完美

14.5和13.5这点偏差,以中值14算,相当于+-3.6%的偏差,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