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选配一个台式机内存条

楼主(2025-01-07):
我的台式机里有两条内存条,最近电脑无法启动,发现是一条内存条上的小LED灯常亮,据查说是坏了,现在想另配两条,请坛友们看看应怎样购买。

我原机是两条2G的,现在想改成两条4G的。相关图片见下方。

机壳上的机器型号
电脑基本参数
原机的内存条
208fb868f0eb7da503f3d1894db72e3 -  b23a746f0d905227f7908e630fb6296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内存条需要考虑速度以及电压,但我从原内存条上无法判断这些信息,只知道这一条是2G。

PC3-12800-U内存条是DDR3版本。其中“PC3“表示DDR3(第三代DDR内存),12800对应的频率为1600MHz。这种内存条可用于台式机等设备。你只要买DDR3,1600MHz内存就可以,不用管其他 参数  例如三星的DDR3  1600  4G  1RX8   PC3-12800U台式机内存条就是这种类型的内存条。

楼主:
好像内存条需要考虑速度以及电压,但我从原内存条上无法判断这些信息,只知道这一条是2G。

网友:
12800/8=1600 DDR3

网友:
把主板型号报上来就能查到用什么型号的内存条

网友:
没啥必要折腾,win7用2G内存够了,直接用那根好的2G内存即可。换成4G不会感觉到更流畅。

网友:
32位系统用不了4g 内存吧

网友:
你的是Win7  32位系统,不认4G以上内存,要换4G以上内存,就得换64位系统。

网友:
也没看到你的内存条上有led,一般内存条上也没有。用8G似乎速度也没多大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内存条需要考虑速度以及电压,但我从原内存条上无法判断这些信息,只知道这一条是2G。

最好先查一下主板支持多大的内存,然后再考虑买多大、多少内存,否则主板不支持白买了!

网友:
1.先搞定主板型号。
2.查主板支持内存参数。
3.买内存插上。
4.成功。

网友:
又看了一遍,你的是HP机。
别升级内存啦。按照现在坏的型号买条二手的插上对付用。
HP机出厂时已经把拓展空间榨干。

网友:
1:win7是32位系统,最高支持4.G,只能买两条2G的,记得是两条。不能一条4g.
2:按照DDR3,1600频率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3-12800-U内存条是DDR3版本。其中“PC3“表示DDR3(第三代DDR内存),12800对应的频率为1600MHz。这种内 ...

非常感谢 ,您说的很明白啦。就再买一条DDR3类型1600MHz的2G条。

楼主:
谢谢,说明我这是DDR3类型1600MHz的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