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L12IW彩色液晶电视机全黑故障维修

楼主(2025-01-07):
早几年前,老家那台创维大屁股(前面才检修的创维21吋机)因为我不在家,坏了后要等我回来维修后,老人才有电视看。
于是,我在海南搞了它通过邮寄回老家给老人看电视……
7月份从海南回来后,看到它也坏了,又换了一台液晶电视给老人看先,将它搁置一边,很快就到年底了,今天晚上拆开看看它是怎么回事?
还是电动螺丝刀拆开外壳,电源板上看不到有元件烧坏的痕迹,测量大电容器上电压为290v左右。再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5v才1v多点。
通过观察其待机电源电路采用TNY277,次级有电压输出,它不一定是损坏的。
输出滤波电容器失容?一个一个拆,未见其容量有失容现象。
总之,输出电压低,总是后级有某元件出了问题才导致故障……
5v电路,不复杂,加之已经排除了滤波电容器失容的问题,再检查下去也没有几个元件了。
当用万能表检测到431时,发现其有两个脚在测量时万用表的蜂鸣器响,调转红黑表笔后测量也还是响。
哈,就是它坏了,导致5v电压异常!

楼主:
既然查出431异常,那么从另外电路板上拆一个下来装上,通电看到了指示灯亮了,测量5v,也正常了。
按待机键开机,电视机的画面正常。
顺带检查了一下其他按键,发现有些按键时功能紊乱。
将它的6个按键全部换新(别的配件可以少备,这种按键一定要多备哦)。再按压按键,已全部正常。
至此,这台电视机又可以让它工作了……

网友:
楼主厉害吖。。

  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