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0936B9中波改为二个波段

楼主(2025-01-07):
试验了KT0936B9中波改为二个波段的方法,如图,在调谐电位器两端各串入电阻Rα和Rb,配合波段开关切换,中波1 520KHz~1150KHz,中波2   1000KHz~1720KHz。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波段展宽作用,改善高端电台密集时,调台困难问题。Ra用36K和22K电阻串联,实测值57.3K,Rb用55K和二只12K电阻串联,实测值79.4K。调整Ra和Rb的阻值可改变中波1和中波2的分频点。这个方法适用于电位器调台的DSP收音机,适合不懂单片机的爱好者。

楼主:
经昨晚的初步试听,效果满意。DSP用的100K电位器有180度175度160度和270度的,建议买270度的。我几年前买的没太注意,是160度的。展宽后配合小熊猫减速旋纽,调台很舒服。

楼主:
抱歉,图中MW1和MW2标反了。波段开关刀位在上时是MW2(中波高端),在下时是MW1(中波低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图中MW1和MW2标反了。波段开关刀位在上时是MW2(中波高端),在下时是MW1(中波低端)。

办法很好,简单实用就是好办法。

楼主:
匆匆改个图,手机拍照。

楼主:
清楚一些的图,还是不理想,上传后压缩太厉害了。

网友A:
思路很好,KT0936B9的频率是线性的,上下各串一个91k的电阻,把一个波段一分为二就行,没必要去凑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KT0936B9的频率是线性的,上下各串一个91k的电阻,把一个波段一分为二就行,没必要去凑阻值。

今晚按您提供的阻值试一下。把中波段分成二段的想法早已有之,一直没有付诸实现。这一次是在折腾环型天线,随手搭了个试验板,对比一下多圈电位器与专用电位器看看那一个更合适。结果发现多圈的收不到高端,只到了1400多千赫,细查之下发现这只精密多圈有一端与滑臂端有一定阻值。两端接线对调,低端部分收不到了。索性加大电阻值试验,一试挺好,中波分段二只电阻解决了。并没有刻意去匀分。接下来在BK1198芯片的商品机上试一下。

楼主:
今晚继续试验,Ra取130K时,MW1高端约1100KHz。这里有一个较强的台,中央台的民族之声1098KHz,比较好分辨。两个波段之间稍有一些重叠但全叠部分不可过多那样浪費部分展宽"空间″。今天低端收到了558KHz韩语广播,594KHz山东经济广播,936KHz安微综合,999KHz辽宁经济广播更难收,因为紧邻1008KHZ的青松调频,这是个强台。以上这些这些都是弱台。这在展宽前极难收到。收听地点在北京三环丽泽桥附近。

网友B:
不用这么费事吧,调台电位器用多圈电位器,电台扩展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费事吧,调台电位器用多圈电位器,电台扩展效果很好。

直接用多圈也可以的,我也试过。但体积较大,而且刻度盘不太好处理。这个可以用原来的电位器,可用电容的拉线轮,也可用延长轴装上手柄直调。我现在是用延长柄+小能猫减速旋纽,手感相当好。适当调整Ra或Rb,把分段点调整到自己熟习的一个台,可以盲调。我是调到1030KHz左右,这样北京的1026KHz较强的一个台就位于中波1的高端,很好分辨。中波2的低端也以这个台为起点,这只是个试验。现在并没有装壳,也没刻庋盘,基本上是盲调。还准备在BK1198芯片的一台小鸡上试试,原机是齿轮减速,但调谐手感很差,弱台调台很困难,需反复调才能找到。原机没有改用多圈的空间,用这个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多圈也可以的,我也试过。但体积较大,而且刻度盘不太好处理。这个可以用原来的电位器,可用电容的 ...

明白了,忽略了你的是数码芯片,没有本振输出,我的是超外差,可以加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忽略了你的是数码芯片,没有本振输出,我的是超外差,可以加频率计。

这耳放电路就是抄你的作业,简单粗暴拿来主义。在这里先致谢了。这块试验板还要继续试,准备加上2402,用网友的数据文件,看看性能改进多少。编程器已准备好了,器件已在路上了。

楼主:
刚刚在这个BK1198芯片的小鸡上作了试验,证实这个方法同样适用。由于电位器焊点在液晶屏下,且印板焊点太小,在不大拆的前题下用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将电位器一端引脚剪断分开用导线引出,焊上一只100K电阻,通电试机,频率在1080KHz~1611KHz。

楼主:
此机的中波输入改接环型天线用了和B9不同的方法,用的是磁环,用0.07x厂纱包线双股绞合绕5T,然后其中一根不剪断继续绕25T,匝数多一组接入原磁性天线的焊点,5T侧通过50Ω高频线引出接天线。也试过30T绞合,信号太强了到处是啸叫1198芯片是低中频方案,中频为308KHz),且强台已过载。对比试听此机改接环型天线后灵敏度还不错,除了强台两侧被吞没的台无法收听,其佘的基本上参考机能收的台此机也能收听。(参考机型就是类似286机的666)。

楼主:
调谐用电位器与小熊猫减速旋纽的连接方法,先安装一个外径6mm的延长柄,减速旋纽要适当改造,拆开旋纽将里面的限位柱磨平,重新组装好,安装到延长手柄上就可以了。这个改造后的旋纽,调台时手感极佳,即适用于DSP收音机的电位器,也适用传统电路中的双连可变电容。

楼主:
研究了一下BK1198的图纸。发现了改1KHz步进的方法,有望进一步提升性能。原步进是9KHz的。

楼主:
调整FM1与SW1之间的电阻阻值,可将中波段改到AM3频率上。唯一遗憾的是暂时还无法改AM的频宽。

楼主:
今天继续试验,回到KT0936B9。在我这小验证板上加装2402。先焊上一个8脚座,用导线将相应管脚连通。将写好文件的2402插好,通电试机,一次成功。Yiijiⅰa老师优化的数据很不错,强烈推荐应用。

楼主(2025-04-18):
上一张清楚点儿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继续试验,回到KT0936B9。在我这小验证板上加装2402。先焊上一个8脚座,用导线将相应管脚连通。将写好 ...

bin上传一下。

楼主:
都是本坛老师的,你可以搜一下。
再传一下,鸣谢编程老师。

597 Bytes, 下载次数: 9

网友C:
谢谢大佬分享我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分享我来学习一下

我非大佬,只是个普通的爱好者。千万别这样称呼。文件也是网友老师的,只是拿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