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闪屏求助

楼主(2025-01-08):
因工作需要双屏,我在家也配双屏,我的显卡是三个输出,HDMI、DP、DVI,我的显示器两个是一样的,只有HDMI、VGA两个接口,之前是一台显示器用一个HDMI,另一台是用DVI转VGA,这样用起没什么问题,而且用了一段时间;但两个放在一起,用那个DVI转VGA的画质比那个直接用HDMI的画质差太远了,看起来很不舒服,于是前几天就买了一根DP转HDMI,怪事就发生了,只要家里的任意开关开灯,用了转换线的那个屏就会闪一下黑屏,要等5秒才会正常显示?我觉得这是干扰,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DVI转VGA,按一下显示器上的自动调整,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增加一个显卡(如果主板支持),双显卡带双显示器!

网友:
DP转HDMI质量不好。

网友:
可能LZ的DP转HDMI线差,里面差分线可能没绞合,抑制干扰差。

顺便提一下,windows下,
双显卡各自带显示器,只能桌面扩展模式,不能桌面复制模式
单显卡多端口带多显示器,则能桌面扩展模式,又能桌面复制模式。

网友:
我有一个HDMI转VGA的,效果还不错,是接机顶盒看电视用的,里边芯片电路用的是HDMI自带的5V电源。一根HDMI转DVI的线,是直接连接的,网上搜了一下线序定义,HDMI=DVI,直连就行。

网友:
EMC 不合格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的问题基本就是 EMI 问题,多半是显示器、主机接地不良,DP to HDMI 适配器不良,信号线不良之类问题。

DP to HDMI 适配器我也有,并无任何问题

不过还是如 2 楼说的,如果可以双显卡,DP to HDMI 适配器转出来的 HDMI 各种不好用 我试过在第二个 PCIe x16 插槽上装第二块显卡,好用得多,可惜它和第二个 M2 插槽共用带宽,所以只能试试而已   小主机插槽少没办法

网友:
现在好多低价线能用,就是信号不稳定。
买带磁环,镀金触点的,线粗的,可解决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DP转VGA线的问题,换一根大厂附带的原装转接头试试。

网友:
如今大部分电脑的显卡(包括核显)能支持3个屏幕[显卡太老可能不行],到驱动里去调整。
如果显卡支持不了,可以考虑扩展坞,最好不要转,转接很容易出问题。
我买过HDMI转VGA,非常热,一直闲置,后又买了DP转HDMI线,昨晚发现花屏,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又买了DP转HDMI线,昨晚发现花屏,线烧了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多半也是接地不良,在转换器上形成回流

我的旧主机有核显,我的迷你副显示器可以接到核显上;新主机没核显,显卡又是 4DP 的,没办法只能转,也用了好些年。

不过 DP 转出来的 HDMI 雀食不好用,不如加个显卡,但小主机没办法,加显卡就用不了第二个 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