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康佳32吋液晶还有没有救?^_^

楼主(2025-01-08):
开机时,问题不是严重。
过一阵子后,就成这样子了……

楼主:
不管它有没有救,它的喇叭里不时发出一个声音,等下还是要拆开看看,记得还有一台全黑的32吋屏幕,看能不能两个拼一个^_^

楼主:
拆开后:
感觉看不出电容器鼓包或者其它元器件损坏的痕迹^_^

网友A:
别折腾了,这是屏坏了

网友B:
感觉好像外接的机顶盒连不上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这是屏坏了

赞成!屏或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像外接的机顶盒连不上网一样

老中九机顶盒,当作信号源而用^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这是屏坏了

屏坏的概率高,翻看提到的另外那个全黑屏的机子,通电也是出来花屏。有可能我记错它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坏的概率高,翻看提到的另外那个全黑屏的机子,通电也是出来花屏。有可能我记错它的情况了……

检查一下,逻辑板

网友:
如果伴音也异常,多半是主板问题。屏问题,不会出现异响。前年处理一台创维40吋的电视机就是换了代用主板修复。

网友:
99.9999%是屏坏了,没有折腾的价值,直接再买新的。

网友(2025-03-02):
康佳32寸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