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器推荐

楼主(2025-01-08):
电瓶有好几年了,偶尔不注意,打开车门或什么的,阅读灯常亮,就可能导致电瓶亏电。如果不用车,停半个月时间,还是可以正常启动。网购平台看了,品牌的汽车电瓶充电器少,德力西有款电子式的。小品牌的多,参数虚标,动辄几百上千瓦

楼主:
大家有比较好用的推荐吗

网友:
还想要品牌的充电器……
这东西是个充电器就能充
而且网上买的120W充电器,可以说是足功率120W没问题

楼主:
没有标120w的,至少150

网友:
假设电瓶80Ah,充电电压14V,按0.1C充电电,功率为112W.
功率不是问题,大不了多充一会,主要看充电器限流限压的特性。

网友A:
我用的微农的,带脉冲修复功能,很好用。
这两年一直蹭公司的用,今年公司盘点,还回去了,自己重新买了个。家里俩汽车,俩电动车,俩摩托车,因出差用的少,汽车和摩托车电瓶会亏电,用这个充没问题。家里俩电动车,去年48v的电池只能跑10多公里了,天天要充电。本来打算换电瓶,后来死马当活马医,给电瓶加了饮用的纯净水,用这个充电器充满,每个又修复了俩小时,夏天用正常了,每周充一次。冬天存电量不太行,两天充一次。反正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微农的,带脉冲修复功能,很好用。
这两年一直蹭公司的用,今年公司盘点,还回去了,自己重新买了个 ...

是徽农吧,我看了下评价,看到充电电压接近16v了,铅酸电瓶的充电好像是14.8v以下

网友:
我咸鱼淘的变压器的几十块钱,老家还有一个变压器的,都可以调电流电压,以前家里有个老变压器的很重很破,电瓶没电夹上充电器直接就可以打车,我也不懂就觉得这变压器能瞬间供给那么大电流够可以的,电子的肯定不行,后来里面不知道哪个电子元件坏了没反映就不用了

网友:
换电瓶吧,不换也用不了多久了,几百块的东西没必要给自己增加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徽农吧,我看了下评价,看到充电电压接近16v了,铅酸电瓶的充电好像是14.8v以下

是的。充电电压我倒是没测过,到14点几伏自动停。脉冲修复功能是我用过的带这个功能的最明显的,确实有脉冲,好多写着有这个功能,但感觉不到。

网友:
我用的是山特500W的UPS,拆掉电池,接上夹子,充电限制电压13.8V,最大充电电流750MA,您没看错,不到1A,车停一段时间开得少,我就夹上充一两天,电瓶螺丝也不拆,不担心过充,不担心充电器电压过高对汽车的电路影响。但这个只适合摩托车充电或是汽车电瓶补电,电瓶亏电太多了不行,太慢了
所以手里屯的有大环形变压器和大电流波段开关,等以后用上大电流充电了,变压器改一个。

网友:
前几天换的瓦尔塔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久

网友:
买个大功率24V的变压器,搞一个二极管直接充就行。

网友:
要想快充用拆下的USP变压器12V电瓶的用桥式整流充电,24V电瓶的用全波整流充电。(可改变变压器初级抽头调整充电电流,不是自动的,需要经常看着点儿)

网友B:
要根据电车类型来购买相应的充电器,我先后买了两个,一个是充普通蓄电池的,另一个是充EFB蓄电池的,它们的充电特性不一样,都是100多元。

充电的关键是要把蓄电池同汽车的正负极连线,完全拆掉再充,因为充电过程中,充电器的电压远远大于蓄电池的额定电压,可以达到20V,会烧坏行车电脑等电子设备,造成更大的损失。

楼主:
我用过的充电器,充电过程中测量电瓶电压最高16v,感觉这个都偏高了。测量过两台启动后的小车,其中一个电瓶电压最高14.5v,另一个14.6v

楼主:
前几天换骆驼电瓶了,看了下电子版说明书,上面写的充电电压为16v±0.1

网友:
引用 楼主:
......................................

头一回见到铅酸电瓶充电电压16伏的,我的经验,当冲到14.5伏时电瓶就开始冒泡了,我都是自己做的充电器,充电电压一般就用到13.8伏最高14.5伏

网友(2025-02-19):
汽车就不要折腾了,那电瓶以旧换新,品牌的也不是很贵,路上搭僵了麻烦大了。

楼主:
还是值得折腾,电瓶从2020年疫情开始出现第一次亏电,坚持使用到2025年1月初,接近5年

网友:
拼多多十来块钱一个的天长货,我买了一个给拆下来的旧电瓶用,没啥毛病,这玩意又不是天天用,多少年用不了一次,没必要买太贵。另外,如果电瓶经常亏电,需要测一下静态电流和电瓶剩余寿命。我买了个电瓶检测仪,四线开尔文法测cca,可以参考。有了这玩意后,我就淘二手电瓶回来自己装,有些二手电瓶60安带启停才300块钱,很多车主电瓶偶尔亏电就以为坏了,提前换下来就到了电瓶商家手里,他们会再次拿出来卖。

网友:
取下来充电或者断开线路充电太麻烦了然后还要设置很多参数在车上安装一个电压表就可以检测发电机输出正常这些就是多此一举电池不行了电源电压就会偏低能启动就可以到换电池的地方更换电池完全用不上充电器

网友:
长时间不开拆掉负极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电车类型来购买相应的充电器,我先后买了两个,一个是充普通蓄电池的,另一个是充EFB蓄电池的,它们 ...

汽车自身的充电电压应该也比较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自身的充电电压应该也比较高吧。

不高,使用外接充电器的时候,务必先将电池正负极接线拆下来,以免烧坏汽车电脑电器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值得折腾,电瓶从2020年疫情开始出现第一次亏电,坚持使用到2025年1月初,接近5年

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