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流管、输出牛、电解电容问题请教J版

楼主(2025-01-08):
希望J版不要笑话我,我小白一个。
1、5Z3PAT整流管,整流电流是250MA,因为是双整流结构,如果把阳极并接,当胆缓冲,可能过流500MA?还是只能过流250MA?其他的5Z系列都一样的吗?
2、输出牛有57\66\76\86\96\105片,都有相应的功率,输出牛的预留功率是0.5倍?1倍?还是1.5倍好呢?
3、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是要大于整流电流的正弦波波峰以上,还是只要比有效值大即可?手上有一对0.33U/40V的油浸藕合,一直不敢用到电路上。

网友:
电子管的最大电流,不要看阳极,而是看阴极。整个管子都是靠阴极加热发射电子来提供的电流。
5Z3P 阴极电流就最大250毫安,一个屏极还是两个屏极 不受影响

网友:
我个人理解不一定对,你参考

1、5Z3PAT整流管,整流电流是250MA,因为是双整流结构,如果把阳极并接,当胆缓冲,可能过流500MA?还是只能过流250MA?其他的5Z系列都一样的吗?

应该是500mA,不过考虑到2个部分不一定完全一致,可能不500mA小一点。

2、输出牛有57\66\76\86\96\105片,都有相应的功率,输出牛的预留功率是0.5倍?1倍?还是1.5倍好呢?

这个不知道

3、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是要大于整流电流的正弦波波峰以上,还是只要比有效值大即可?手上有一对0.33U/40V的油浸藕合,一直不敢用到电路上。

峰值,再加一定余量。

网友A:
1、5Z3PAT整流管,阳极并接,当胆缓冲,还是只能过流250MA。其余类推。
2、输出牛有57\66\76\86\96\105片,都有相应的功率,做输出牛时,单端要除以5-8,推挽要除以3-6。
3、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是要大于整流电流的正弦波波峰以上的,一般是有效值的1.4倍并留有余量。

网友B:
1. 整流电流是250MA,双整流结构,阳极并接,当胆缓冲,还是250MA。
2. 输出牛的预留功率大点就行。
3. 电解电容的耐压值,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整流电流是250MA,双整流结构,阳极并接,当胆缓冲,还是250MA。
2. 输出牛的预留功率大点就行。
3.  ...

但300B要用96的牛,已经成定义了,96的应该差不多单端可以做成18W的了,300B实际功率8W还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Z3PAT整流管,阳极并接,当胆缓冲,还是只能过流250MA。其余类推。
2、输出牛有57\66\76\86\96\105片 ...

再次请教J版、海版、白版、曹版:

第二点是乘除的除还是加减的减?除的话,余量就太大了。

另:300B单端双声道,我看过人家居然用5Z4P全波整流,觉得不可思忆呀?

胆机功放的藕合电容,经常是耐压300V以上的,而前后的压差有这么大吗?我用275V的安规电容,都有一点心惊胆战的。如果把那个0.33U/40V油浸用上去,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非常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否?

遥敬!!!

网友:
安规电容的 275是AC 交流。直流耐压就是乘以2.一般也有450V 以上。如果自己有摇表的话,可以要一下 测量电压。最大耐压值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J版、海版、白版、曹版:

第二点是乘除的除还是加减的减?除的话,余量就太大了。

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只工作在特定频率的交流电压下,且初级线圈没有直流分量。而音频变压器的工作条件要苛刻得多。当我们要求变压器工作频率要向下延伸到20-30HZ时,铁芯的截面积要比恒定在在50HZ时增加2-4倍。当变压器的初级有直流分量时,为了避免失真,它的线性工作区域将被压缩至较小的范围,单端牛为了避免铁芯饱和,铁芯还要留有缝隙,进一步降低了铁芯的效率。还有音频变压器的绕制结构也有别于电源变压器,匝数多绝缘物多,窗口的利用率低,也必须选择较大的铁芯。所以,我们在选择输出牛的铁芯时,都要参考它在50HZ时的功率值,缩小前述倍数。例如标称30W的电源变压器铁芯,做单端牛时,最多用在5W的输出场合。做推挽牛时,最多用在10W的场合,以此类推。具体选择多少的倍数,也主要参考对低频下延的要求。越大可以允许低频下延更深。

整流管的选用,看实际工作的电流多少来选择,很多制作者没有顾及这一点乱用,你得有能力判断这是不规范的,并不是值得效仿的。

耦合电容的电压选择看实际工作环境的电压最高能达到多少来选择,一般要超过前一级的电源电压加上一些裕量。

胆机新手要多浏览多用心多思考,加强对电路理论的理解,一些很初级的问题自己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J版、海版、白版、曹版:

第二点是乘除的除还是加减的减?除的话,余量就太大了。

40v油浸电容?有高压电源试一下?不建议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