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容耦合的谐振回路的属性的实验与认识

楼主(2025-01-08):
        对电容耦合的谐振回路的属性的实验与认识
   在中放电路中双调谐要比单调谐具有较宽的通频带和较高的矩形系数,有关材料上介绍双调谐的幅频特性是由两个谐振回路的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的特性形成的,但在热端的电容耦合是串联谐振难于理解。
   为了研究电容耦合的谐振回路是否具有串联谐振属性,做了如下实验,见电路图:
    从电路图中看,把其他元件视为电源部分,只看可变电容和电感线圈,是并联谐振无疑,谐振时阻抗最大,1KΩ上的电压U2应为最小。但实验结果是谐振时1KΩ上的电压U2最大。具有串联谐振阻抗最小的属性。
如何解释此问题,若把耦合电容18p拿过来,视为谐振电路中的一部分,同时没有365p的电容,是串联谐振没有争议,若把365p的电容和电感视为是一个电感,于18p电容组成串联谐振应该也没有争议,问题是有这种可能吗?查一下相关资料,感觉有这种可能,在并联谐振中,若信号源频率低于谐振频率且接近并联谐振频率时,其阻抗呈感性,且感抗要比电感线圈单独产生的感抗大得多,这就能解释通了。
测量结果见下图

      图中绿色为加在谐振电路上的电压U1,黄色为1KΩ两端电压U2,调整可变使1KΩ两端电压最大,当信号源频率为600KHz时,加在谐振电路上的电压为627毫伏,1KΩ两端电压为373毫伏,计算得到谐振回路谐振时阻抗为670欧姆。
当信号源频率为900KHz时,加在谐振电路上的电压为578毫伏,1KΩ两端电压为493毫伏,计算得到谐振回路谐振时阻抗为172欧姆。
从测量的数据看,是串联谐振的属性,但谐振时的阻抗要比实际只有一只电容和电感串联大得多,其谐振阻抗随耦合度(耦合电容增大,使两电容的比值减小)的增大而减小。
    实验装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测量了这么多,总结一下自我通过实验测量得到的认识:
   从扫频的结果上看,对于给18p耦合电容加上信 ...

对不起,对这结论我有不同看法。
到底是串还是并应该由参与谐振的电容与电感的连接方式来定,与信号接入方式(电感偶合,电容偶合,或加隔离电阻的直接偶合)。如果此点是正确的话,那在分折时首先需排除可能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的所有不必要因素。我想在你的电路中就是需去除那只18P的"偶合电容"。众所周知除了提供信号通路外,它还可能参与谐振,或形成分压,影响相位等,最终使测试结果偏移。就从你的二张图中也可以看到,U1与U2的峰谷并不在同一个频率上。
所以我建议,如果单纯考虑LC的谐振,则去掉18P。如果想知道双调谐电路的特性,则在18P前再加上一级LC回路。
供参考。

网友B:
谐振曲线比串并联判定更重要。

楼主:
     我对将耦合电容视为谐振回路的一部分,其属性为串联谐振的理论解释,有坛友说,加在LC两端的电压是从外部加入的,从连接方式上看,就是并联谐振无疑,但有仿真软件的朋友仿真一下,其谐振峰值点不在计算的LC的谐振数值上,要比计算的频率偏低一些。
     只看LC是并联谐振无疑,但算上耦合电容就不是并联谐振了,他的属性通过实验已经的出来了。
     LC的并联谐振的感抗与容抗随频率变化见下图
    当信号源的频率稍低于并联的谐振频率时,有一个感抗变化非常大的区域,这个感抗要比线圈单独使用的感抗大得多,当扫频的频率早某点是耦合电容的容抗等于感抗时,在线圈上会得到最大的电压峰值,由于是串联谐振,峰值电压就有高出信号源电压的可能。

网友:
谐振,是信号源与LC网络在频率与阻抗两方面的协调。要求频率相等且阻抗匹配。我在前面回贴中说信号源内阻约1K,它不高也不低,收音机调谐回路是Q值较高的LC回路,并联谐振时阻抗很高求高内阻信号源与之形成阻抗匹配,串联谐振时内阻仅2~3欧姆,耍求低内阻信号源才能形成阻抗匹配。Q值是LC网络固有特性,实验中若发现其表现不佳一定是没达到阻抗匹配条件。因此,应根据实验情况,选择内阻合适的信号源。高频电路,阻抗匹配更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一个实验结果:
实验电路图

我认为这很容易解释:
U2在谐振点最大,而U2是几乎所有人需要使用的,那LC回路就是并联的,从中可以推断出磁性天线中周等都是并联谐振回路。
除非有人需要用U1,否则就没有必要再去分串并联问题。
当然了,没能解释清U1是个遗憾。这里是否可以用牛顿的观点?他承认连他自已也不清楚万有引力从何而来,但在所有的观察中它都在起作用。对他来说这足够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基础电磁学范畴内,目前不存在未解之迷。
1楼的实验电路,用其等效电路分析一目了然:

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是对信号源的连接方式来定义的是一种理解,谐振时对信号源称高阻或低阻是又一种理解。把信号源给等效掉了,只能说是一个谐振电路,既无法判断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

楼主:
又一个实验结果:
实验电路图
扫频如图接法测得两端电压U1
结果是在谐振点上测得电压最低
扫频如图接法测得两端电压U2
比较两图,在谐振点上,给耦合电容加上最低的电压,但在线圈两端且得到了最高电压,并且高出加在耦合上的电压很多倍。
若采用电阻耦合,没有线圈两端电压高出加在电阻两端的电压的现象。

网友C:
在基础电磁学范畴内,目前不存在未解之迷。
1楼的实验电路,用其等效电路分析一目了然:

显然耦合电容是谐振回路的一部分,但18pF容量过大,降低了LC的谐振频率,1K取样电阻应视为信号源内阻,加上信号源输出内阻约1K共2K。

楼主:
    再看一下进一步实验的结果,去掉耦合电容,将信号源直接连在LC谐振回路的一端,扫频跟谐振回路串联的1K电阻两端的电压,扫频范围500—700KHz,在电阻上得到了电压最小的极值,在电压最小的极值的频率点上谐振回路的阻抗最大,是并联谐振。
   将谐振回路链接一只18p耦合电容,扫频与谐振回路串联的1K电阻两端电压,结果如下
   从结果上看,电压最大极值明显,在电压最大的极值点上对应的频率,说明此时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最小,为串联谐振,但也有一个电压最小的极值点,只是很不显著。
   将谐振回路链接一只5p耦合电容,扫频与谐振回路串联的1k电阻两端电压,结果如下
  从结果上看,电压最大极值明显,在电压最大的极值点上对应的频率,说明此时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最小,为串联谐振,但也有一个电压最小的极值点,且比耦合电容为18p显著多了。

楼主:
    一个无争议的纯串联电路实验结果,将信号源输出对地连接一个10欧姆电阻,当电容、电感、扫频电阻串联后接到信号源,扫频电阻为100欧姆时,在电阻上的扫频电压幅频特性见下图:
  实验结果,有电压最大极值,当电压最大时,通过电阻的电流最大,说明此时LC的阻抗最小,为串联谐振属性。
扫频电阻为1k欧姆时,见下图

楼主:
   实验信号源简图,信号由0.1瓷片电容耦合输出。

网友:
我用软件仿真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当信源频率略低于LC谐振频率时, 在LC两端才能得到超过信源的最大电压

网友:
从谐振阻抗数值看,不是并联谐振状态也不是串联谐振状态,但电路形式是并联谐振无疑。
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当调整过程接近谐振状态时,电路相当于一个谐振阻抗调节器(接近谐振点阻抗变大,偏离谐振点阻抗变小),当调整中的谐振阻抗等于信号源内阻时,谐振回路将获得最大功率(达到阻抗匹配),所以这时1K的电压最高。
串联谐振阻抗不可能达到信号源内阻的数值。
顺便提下,18p的耦合电容容量太大,谐振电路会产生严重的双峰,边峰偏离中心频率很大,调谐过程中遇到任一个边峰都可能发生上述现象。

网友:
电路仍属并联谐振。其中18P与1K相串联,构成一只Q值不高的电容(取名18PK),与365P并联后成为回路的谐振电容(假定信号源内阻不大)。
因此,越是接近谐振点,18PK二端的电压就越高。因为在同一频率下,18P的容抗是不变的,与1K电阻相串联后双方取得的分压比是固定的。因此,当18PK二端电压高时,1K电阻上的电压也会上升。
从表面上来看,这好象符合串联谐振特性,但事实上仍是并联。

网友:
谐振时,365P电容的电压=U1+U2+18P电容的电压。

楼主:
      看了前面几位坛友的自我认识,电容耦合随频率的阻抗变化,在某个频率点上与其感容串联的电阻有电压最大值,说明此时通过电阻的电流最大,连接信号源的总阻抗最小,这是事实。阻抗随频率变换一定时电容、电感引起的。
     在认知上不认可耦合电容和LC的组成谐振电路对某频率有串联谐振属性的坛友,并解释了由其他因素引起阻抗变小,在坛友各自的认知中,有些问题会使坛友从新认识 ,但有些问题不管讨论多少回合,都无法改变各自的认知。
     欢迎坛友发表各自的认识。

网友:
从2楼的电路看,信号源内阻仅1K,加上串联的18p电容的容抗9.82K(900KHz时),信号源等效内阻仅10.82K,属低阻抗信号源。右侧谐振回路的空载谐振阻抗61K(900KHz/Qo=100时),总谐振阻抗为10.82K//61K=9.19K,Qe值仅15.1。
由于信号源内阻1K及串联电阻1K的存在,18p电容并联于365p可变电容的假设不成立。由于Qe值仅15.1,4楼推测的双峰会比较平缓,也更容易发生4楼所述的阻抗匹配结果。
串联谐振不可能有数百欧的谐振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很容易解释:
U2在谐振点最大,而U2是几乎所有人需要使用的,那LC回路就是并联的,从中可以推断 ...

    关注U1对双中周调谐的幅频特性的理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双中周的幅频特性是由两中周的并联谐振—串联谐振的特性产生的。U1的电压等于18P电容两端的电压减去电感两端的电压U2再加上两个电容和一个电感的阻性总阻抗的电压,因阻性阻抗有趋附效应并不等于直流电阻。若把18p视为谐振电路的一部分,且是串联谐振,对解释双中周的幅频特性就讲得通了,若判断是并联谐振,就无法解释热端小电容耦合的双中周幅频特性了。
    在串联谐振电路中,电感或电容两端的电压在谐振点时也是最大且可以高出信号源输入电压,所以U2在谐振点时最大的特性,无法判断串并联。

楼主:
因双中示波器的两路接地时共用的,所以无法测出18p电容两端的电压的电感两端的电压在谐振是相等且反向,因为两者不具有公共的接地点。

楼主:
实验测量了这么多,总结一下自我通过实验测量得到的认识:
   从扫频的结果上看,对于给18p耦合电容加上信号源电压,
      1、有明显的谐振阻抗最小的极值,符合串联谐振属性。
      2、有明显的线圈两端电压高于信号源输入电压,符合串联谐振属性。
      3、经计算谐振频率600KHz时,谐振阻抗最小值670欧姆,谐振频率900KHz时,谐振阻抗最小值172欧姆,比实际的串联谐振阻抗大很多,且比并联谐振阻抗小于更多,所以更靠接串联谐振。从相差上看既不符合并联谐振的相差也不符合串联谐振的相差,但更接近串联谐振的相差,可变电容调小,谐振频率变高时,相差变得越小,谐振阻抗变得越小。
      最后结论,这种谐振电路是串联谐振并联谐振并存,且以串联谐振效果显著,若把18P不叫耦合电容,叫串联谐振电容,可变叫并联谐振电容的话,串联谐振选取电容越大,并联谐振电容选取越小,并联谐振属性引起的效果越小,串联谐振引起的效果越大。
     下图蓝色为并联谐振引起效果补充,绿色为串联谐振引起效果补充,两者合成为粉色图像,是实际测量的结果。
    只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对这结论我有不同看法。
到底是串还是并应该由参与谐振的电容与电感的连接方式来定,与信号接入 ...

      用不着道声对比起,各自的认识尽情的谈,起码我的心态是只谈自我的认识,并没有认为我的认识一定对,不同的认识一定错的心态。
      您的认识是扫描图像的18p耦合电容与LC共同的作用导致与串联电阻分得的电压变小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电感测得的电压比输入电压高也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到目前还没有导致的原因吧?
     对于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我的认识是由参与谐振的信号源属性、多个电容和电感共同决定,包含信号源的电感和电容,只盯着电路中的一个电容和电感的链接方式来判断,其他的电容都推给是信号源,把耦合电容也是为信号源内阻,我且不这样认为。
     尽情的谈自我的认识,不要有顾虑,或许某种说法是我改变现在的认知,至与提出不同的认识的观点,只要不说题外话,在我的心里不会产生反感,导致影响心情。

网友D:
增加39K电阻后,信号源内阻等于原生阻抗1K、39K、18p容抗14.74K之和54.7K,总谐振阻抗等于空载谐振阻抗和信号源内阻、负载阻抗(本例无)的并联值。现空载谐振阻抗为91.5K(Qq值100频率600KH时),信号源等效阻抗54.7K,并联值34.2K,Qe值37.4,远高于无39K电阻时的Qe值13.9.
在上述Qe值条件下发生并联谐振,U2电压高出U1电压很多倍是合理的。并联谐振的功能本来就是从高内阻信号源获取最大功率并提升电压。
前一个电路产生的电压峰值变化较为平缓,是逐步接近阻抗匹配的原因;后一个电路产生的电压峰值变化较为陡峭,是并联谐振阻抗急剧变化的原因,Q值提高电压上升倍数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39K电阻后,信号源内阻等效于39K与18p容抗14.74K的矢量和41.7K,总谐振阻抗等于空载谐振阻抗和信号源内 ...

   人们在思考问题是若首先确定了属性之后,在思考问题是就具有排异性,您是确定了属性是并联谐振,思考的思路是将18p的电容给拿到信号源内部,并认为他不参与谐振。就是不把他拿出来视为谐振电路的一部分。对扫频U1电压有最小的极值避开不做考虑,因为他的最小极值对并联谐振时阻抗最大对立。并联谐振谐振时可以从高阻信号源中获取最大电压,但谐振电感线圈上两端的电压不会高出信号源电压,我的认识是高出信号源电压很多倍,一定是串联谐振.把18p的电容换成等效阻值的电阻,在扫频U1电压,测得的结果是U1只有最大值极值的电压,这符合并联谐振属性。这是我和你认识上的差异。明天我再实验一下,看看串联的电阻是39K还是3.9K,得到如此结果。老眼昏花,棕和红色环可能分不太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们在思考问题是若首先确定了属性之后,在思考问题是就具有排异性,您是确定了属性是并联谐振,思考 ...

对于第一个电路,我既否定工作于理想串联谐振,也否定工作于理想并联谐振状态,理由是实测谐振阻抗值不合理、信号源内阻太低。并没有先入为主。
并联谐振是配套高内阻信号源的,你的信号源原始内阻仅1K,是18p电容提供了10几K的内阻勉强达到10K左右的谐振阻抗,如果18p改0.01μf以上,根本不会存在电压峰值。
18p的作用其实不重要,说并联于365p吧,365是可调的;说串联于L/C电路吧,谐振频率不知要大多少。
根据谐振阻抗值既非理想并联谐振亦非理想串联谐振,但实际1K电阻存在电压峰值,总得有个理由,除了阻抗匹配导致的电压峰值想不出还有其它理由,毕竟不理想的谐振还是有一点阻抗变化的。阻抗与内阻相同时峰值电压最高,不一定是谐振状态。
根据实际的谐振阻抗,可以确切判断是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后面那个电路应该能做到。

楼主:
根据坛友的各种认识,又里了一下实验思路
    实验电路图:
    信号源内阻约1k。
  将耦合电容去掉并短路,扫频结果是在500—700KHz范围内没有谐振峰值点,U1与U2电压相等
加入18p耦合电容,扫频结果如下,可以看出信号源输出电压有最小的峰值点,扫频峰值电压高出信号源电压。
  将18p耦合电容换成39K的电阻耦合,实验结果如下,幅频特性有最大峰值点,但峰值点电压小于信号源电压。
   分析:
    1、并联谐振是靠谐振时阻抗最高去和高阻的信号源分取电压,但分得的最大电压不会高出信号源电压,若谐振电感上的电压高出信号源电压,一定是串联谐振。
     2、由于串联谐振谐振时,阻抗最低,连接在高阻信号源中,在谐振点出会出现输出电压有最小极值,此测量最小极值不显著,因为信号源内阻低。

楼主:
在上楼的电路图的基础上,将电源输出对地并联一只100电阻,时信号源内阻约100偶,耦合电容18p,扫频结果如下
将耦合电容换成39k电阻扫频结果如下

楼主:
下列实验条件:电阻3.9k,耦合电容18p,粉色曲线为电压U1,红色曲线为电压U2.
问题:若把3.9k视为信号源内阻,若是串联谐振,在这么大的信号源内阻条件下,谐振Q值应该非常低,但从幅频曲线上看Q值不是很低,为什么?
    我会续贴,谈我的认识,耐心等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一下进一步实验的结果,去掉耦合电容,将信号源直接连在LC谐振回路的一端,扫频跟谐振回路串联的1K ...

常老师的这个扫描曲线,让我想起了石英晶体谐振器的阻抗-频率曲线图,二者是同样的样子只是石英晶体的曲线更陡峭因为Q值更高。

如下图,在串联谐振频率fs和并联谐振频率fa之间有一段感性阻抗区,一般应用都是在这个区域发挥。

石英晶体的等效电路如下图:

楼主:
    在解释一下当信号源阻抗约4K,应串联一只3.9K电阻,为什么还有如此高的Q值,这是又耦合度决定于,必定有LC的谐振不经过电源内阻。
在双中周耦合中,有耦合系数概念,有C1/(C1+C2)*Q有=1时为临界耦合.耦合度会把信号源的阻抗变小反馈给谐振回路,设L=240,在频率600KHz处的电容为293p 耦合度 18/(293×18)=17.2    4K电阻反馈给谐振回路的阻抗为4/17.2=0.23k。
要从谐振回路反馈给信号源的阻抗数值的计算上看,阻抗的变换对耦合系数的数值还应加平方。
    反正只是猜测,定量测量太困难,实验就到此为止了。

网友E:
只是推测----
当信号源内阻相对较小时,18P一定程度上先参与了谐振,形成串联谐振的特性(由于扫频是从LC的非谐振开始的)?18P获得的高频信号使得LC回路不足以向并联谐振靠拢?(这看似自相矛盾,解释不通

当信号源内阻相对较大时,18P只起到向LC谐振回路传输能量的角色,没有参与谐振或影响LC回路的作用,LC回路呈现并联谐振特性;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处在电路中的双调谐电容耦合中的一般情况?

如果逐个计算第一图的R、C阻抗、LC阻抗、信号源内阻、谐振点的L值和C值,不知道是否定以上推测还是支持以上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推测----
当信号源内阻相对较小时,18P一定程度上先参与了谐振,形成串联谐振的特性(由于扫频是从LC ...

    无论是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在谐振点时要呈阻性,所以耦合电容无论是高阻信号源还是低阻信号源都要参与谐振,但会引起Q值的改变,使幅频特性发生变化,即使信号源的内阻很低,组成并联谐振导致Q值太低,若扫频的频率范围很窄,看不出幅频变化,但在扫频的范围扫频的条件下们还会看出幅值变化。
    电容耦合的谐振回路若遇到内阻很大的信号源,若耦合度特别的大,如耦合电容0.01u,只有并联谐振特征,有些耦合度,从阻抗变换上看,具有双从特征,既有阻抗最小的极值点,也有阻抗最大的极值点,减小耦合度,会在阻抗很高的信号源中使串联谐振占主体。
下图为信号源内阻40K,耦合电容18p阻抗特性随频率变化(粉色曲线),

下图为信号源内阻40K,耦合电容5p阻抗特性随频率变化(粉色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曲线比串并联判定更重要。

      更有用的幅频曲线的学习研究花费的时间比认识判断串并联谐振大多了,对中放的幅频曲线的计算软件编写花费了很长时间,他在中放调试中出现个各种情况,对比计算的幅频曲线,很快就知道问题所在,对DIY有实用性,对串并联谐振的认识对DIY可以说一点作用不起。

楼主:
    在发几个测试图片,将信号源的输出对地链接100欧姆电阻,耦合电容5p,将检波探头连在线圈初级上,感觉Q值不是很高,会导致认为100欧姆的内阻影响也较大,实际这是由检波探头的内阻影响的,测试的检波探头的负载阻抗是100K欧姆电阻,检波探头接在磁棒线圈的次级上,得到的幅频曲线Q值非常高,可以认为100欧姆内阻,对Q值影响非常小。

网友F:
例如27楼的石英晶体之中的电感与电容是串联的,因此它是串联谐振在主导。而楼主电路的电感与电容先并联,因此是并联谐振在主导。不过前提就失焦了,研究谐振要用固定频率的信号源,研究频率响应及阻抗才是用扫频的信号源。书上的石英晶体的串、并联谐振频率的公式是近似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例如27楼的石英晶体之中的电感与电容是串联的,因此它是串联谐振在主导。而楼主电路的电感与电容先并联,因 ...

    这位坛友的认识还是以电路的链接型式来判断串联谐振或并联谐振,判断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一定不能离开信号源说话,因为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就是对信号源而言的。
    若用石英晶体选频,遇到一个高阻信号源,可以直接跟信号源链接,可以在石英晶体两端且在石英晶体的阻抗最大的频率点上得到最大峰值电压,因为此时晶体对信号源阻抗最大,跟信号源内阻分到得电压最大。此时我们称之为并联谐振。若遇到一个低阻信号源,这样链接就没有此效果了。可以将石英晶体与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串联接到低阻信号源上,在电阻上得到的最大电压的峰值点,此时的频率点是在石英晶体的阻抗最小的频率点上,此时我们应该说石英晶体为串联谐振。

网友E:
想起来,刚刚在老书里找到这个,也许27楼坛友说的与这个问题相似?

图中C1C2的数值能够改变两个峰的距离。不过陶瓷滤波器是高Q器件,选择性尖锐,这与常老师的实验应该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来,刚刚在老书里找到这个,也许27楼坛友说的与这个问题相似?

图中C1C2的数值能够改变两个峰的距离 ...

    我认为通过滤波器与频率对应的阻抗判断串并联谐振,比较容易,此图中得知465KHz时阻抗最小,就可认为此频率点为串联谐振点,495KHz为并联谐振点,若用于滤波器使用,遇到低阻信号源,把滤波器于一个电阻串联,在电阻两端取出电压,会得到465KHz处的电压最大峰值,利用串联谐振的属性。若遇到高阻信号源,将滤波器直接连接信号源上,由滤波器两端输出电压,会在495KHz处,得到最大输出电压,利用了并联属性。
    在振荡电路中,此电路是利用此陶瓷晶体在465KHz和495KHz范围内是感性区域,与电容组成振荡电路,振荡频率在465——494KHz之间,与其组成的震荡电容数值越大,震荡频率就越接近465KHz,但电容太大,与大利用此区域的电感就越小,可能会导致不能起振。
   若利非门芯片与其组成振荡电路,能够做到振荡频率在465KHz点上,因为利用此芯片能够利用阻抗最小的特性组成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