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3F3800A插电无反应检查结果……

楼主(2025-01-08):
一台如题电视机,插电试机三无,类似不通电。
拆开外壳,原来是一体板。
测量电源线进电通路无问题,电路板上3.15A保险丝熔断,在路检测开关场管DS短路。
拆下场管,继续查找发现依然存在问题,电源管理芯片出来的线路,万用表测量时蜂鸣器叫。
先上图,图中的稳压二极管ZD801(贴片)已拆下。

各位大佬,可有这个机子的电原理图?

楼主:
通过再次测试,ZD801稳压二极管正反向都是1130,明显不对。
焊下Q802测量有两个脚也蜂鸣器叫,正反表笔都叫。
目前,已知它坏了保险管、开关场管,ZD801,Q802等元件……

网友:
U801、R824还有四个整流管及其U801外围的阻容器件。

楼主:
通过努力拆卸零件,那个二极管因为没短路情况,装回去。Q802原来丝印2A,用2F代替。保险管用4A的更换。开关场管进行了更换。
通电试机,其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待机按键开不了机,指示灯又回到闪烁的状态。
经检查次级整流元件,发现一个二极管并联101/1000v电容黑黑的,有打火烧蚀的痕迹,进行了更换,试机看到了开机画面。
悲催的是:液晶屏幕右下侧有损坏,横线、竖线都清晰可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努力拆卸零件,那个二极管因为没短路情况,装回去。Q802原来丝印2A,用2F代替。保险管用4A的更换。 ...

费了这么大心血,居然是屏废了。

网友:
没有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再次测试,ZD801稳压二极管正反向都是1130,明显不对。
焊下Q802测量有两个脚也蜂鸣器叫,正反表笔都 ...

开关场管的型号             R600P前面那两个字是70?

网友:
修好后发现屏坏,这是最悲催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