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如何加屏蔽铜箔

楼主(2025-01-09):
我在后盖内部贴上了铜箔,铜箔还要不要与收音机电路板的负极相连啊?

网友:
如果你的收音机统调到最佳状态,自己加屏蔽就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网友A:
应该直接连到地,不管正负极。由于滤波电容器的存在,连正负极都行。但最好到变频附近的地。不连会有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直接连到地,不管正负极。由于滤波电容器的存在,连正负极都行。但最好到变频附近的地。不连会有反作用

好的,谢谢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直接连到地,不管正负极。由于滤波电容器的存在,连正负极都行。但最好到变频附近的地。不连会有反作用

连接好会增加抗干扰能力吗

网友:
一般不会增加抗干扰能力。主要防止人体感应。甚至还会影响磁棒天线的灵敏度。除非你知道干扰源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好会增加抗干扰能力吗

有的机型反而起反作用。大部分情况下,多少会有点天线的味道。

网友:
      找出十几年前,存了几张国外爱好者打磨de1103的照片,是防干扰防啸叫的内容,其它内容忘掉了,。

楼主:
那就不加了,加的多了影响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