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5-01-09):
    各位评委和坛友大家好,这次参赛的作品是:电池内阻测试仪

    去年参加了矿坛举办的第15届DIY大赛,今年接着继续凑个热闹。制作的这个电池内阻测试仪也是因为偶尔会用18650电池去给一些小东西供电,但又不知道电池的内阻是多少,还有多少可用寿命,不要电池装好没用两下就要充电或者出问题。

    这个电池内阻测试仪应该有很多坛友制作过,某宝上也很多版本的测试仪,发来参赛也只是做个分享,方便没做过的坛友有个参考,没什么技术含量,今年也没什么其它可拿来参赛的东西,就用这个凑个热闹。

    电池内阻测试仪的表头、充放电升压模块、圆形开关、航空插头、外壳等都是某宝上买的现成的,取材容易,方便制作。到是面板贴纸可能有的坛友不一定有现成的,我也是在某个设备面板上裁下来的。

    按矿坛要求,先发一张电池内阻测试仪的参赛图片。

    下面是主要的制作过程,这个原理就不陈述了,按各个模块的要求正确接线,一般都会成功。

    买的这个3.7V升5V/9V 万用表改装18650锂电池充电升压放电一体可调模块,如果在开机时充电发热比较大,做了一个长条铜片焊在底部做散热,就好点,那个芯片底部刚好有铜箔可利用,把铜箔上面的油漆刮开一个小块正方形,再把铜片焊上就可以。
    当然,这个充电升压模块,在不开机时充电,发热还是可以接受。这个充电升压模块当时没拍照,拿了个某宝的图。

    因为外壳放不下成品表头,所以表头外壳要拆掉。

    电池电量显示本来想用这个一格一格的电量表,但想了下还是用个小的电压表吧,这样知道具体的电压值,虽然电压表的工作电流13mA比电量表的工作电流4.5mA大,但体积也小,方便安装在外壳内。

    外壳内安装电池的位置

    安装充电口的位置,因为充放电板不好安装在这里,所以用了个小的Type-C转接板。

    充放电升压板安装的位置,铜片根据外壳内的固定柱来做固定孔。

    测量表头和电压表安装的位置,测量表头板子下端的两个角用锉刀稍微锉成一小圆角。电压表固定孔与外壳间做了个固定板,固定板胶水粘住,电压表固定在固定板上。

内部整体接线完成的样子,测量的四根线延长了。

外壳装好的样子,表头没有单位显示,贴了几张纸。

裁好面板贴纸贴上的样子,面板贴纸是带胶的0.5厚PVC纸,显示部分画好尺寸用去胶剂慢慢擦除。

做了一对测试夹

下面是测量对比

测试夹短路时显示0000

电桥测的10欧0.1%电阻值和内阻仪测的电阻值

    由于不知道做好的这个内阻仪测量的准确性,后来干脆再买了耀锐的YR1035+,看看制作的这个内阻仪到底准不准,下面是对比图。对比测试的是一个开关电源上拆下的康铜丝,从结果来看还是可以。

这个测的是一个18650电池的内阻,显示79.4mΩ说明这个电池还可以用。

最后上接线图,大部分坛友对其原理应该都清楚,不再详述。

欢迎各位坛友讨论,谢谢!

网友:
动手能力强,,改天研究也弄一个

网友A:
精度还可以哦。。我听说电桥好像外面加个什么零件就可以测试电池内阻来的。

楼主:
   本制作所用配件价格清单

   1、内阻表头,58.00元
   2、仪表外壳,13.40元
   3、升压模块,1.43 元
   4、电压表 ,  1.80元
   5、Type-C转换板,0.70元
   6、电池盒,          0.68元
   7、电源开关,       3.90元
   8、航空插头插座,3.30元
   9、测试夹一对,   13.60元

   其它不算,共计96.81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发现成本还是挺高,外壳还是用了优惠券,原价是25.40元。另外夹子发现还有8.6元一对的,这会少点成本。

   以上价格供坛友制作时参考

网友:
感谢你的作品:电池内阻测试仪 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还可以哦。。我听说电桥好像外面加个什么零件就可以测试电池内阻来的。

   谢谢支持!

   看到坛里有坛友发过增加电容就可以测电池内阻的帖子, 电桥是单位的,怕搞坏了就不好,所以还是做一个比较好。

网友:
预祝第十六届DIY 大赛举办成功!

提示:大赛倒计时还有一个月截止收稿。

楼主:
预祝第十六届DIY大赛举办成功 !!!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表头准确度也可以。

网友:
外壳挺好的 成本算低的

楼主(2025-02-08):
材料都能买到现成的,不考虑成本的话,有动手能力的坛友,这款电池内阻测试仪还是可以制作的,精度也不错。

楼主(2025-03-27):
    电池内阻测试仪在某鱼上卖得很火,难道咱坛内现在没人DIY了,已经人手一台了?

     这里的方案还是比较简单快捷

网友:
一算成本可不小,还是买成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