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0936B9制作FM/AM小收音机

楼主(2025-01-09):
KT0936B9的FM和MW波段灵敏度很高,用来做2波段袖珍收音机效果不错。
本制作原计划是做一个薄的袖珍收音机,用贴片元件和腔体喇叭、扁磁棒,机芯厚度不超过15mm,整机厚度不超过20mm。
只买到了100X60X25(mm)的盒子,就按盒子设计,用了40mm4欧3W的全频喇叭,磁棒用直径8mm长80mm,电源开关和波段开关用电子开关,调谐电位器和音量电位器用拨盘电位器。
中波天线原计划绕95匝,由于手工绕制,计数错误,只绕了89匝,电感量360uH,电阻6欧,效果还不错。
因为用电子开关,增加了电源和FM波段指示LED。
电路图如下,电路图上元件的参数是实际制作的参数,不是设计的参数。波段电阻FM用63、56或47欧的都行,AM用1k的,没有那么严格。KT0936B9时钟很不容易起振,以前做的换几个晶振都不起振,本次采用了贴片晶振(3215大小),电容选用了30p的,通电起振正常。功放8002的增益选为30倍。
电路板用单面覆铜板,如下图,是制做后改进的电路板。由于元件尺寸看错,实物电路板上电位器和螺钉孔位置错误,电路板设计后没有做优化,跳线也多。
电路板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热转印,腐蚀。
电子开关用场效应管,充电管理用LTH7。TypeC口用6脚的。
将拨盘电位器各脚折弯,厚度尽可能小,不超过4mm。
将开关做到一块小板上。
电路板背面只有磁棒,可配大块锂电池。
拨盘电位器是270度转角,拨盘直径只有16mm,频率指示很不好制作。
电子开关和KT0936B9的输入阻抗都很高,制作过程中由于焊油用得太多,造成不少问题,如电源自动打开,波段自动转换,调谐电压不稳。用酒精清洗后,都正常。实际效果证明,电子开关还是稳定可靠的。

网友A:
手工贴片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贴片大神。

手工贴片很方便啊,先涂锡膏,放上零件,再用热风枪吹,零件多我都是这么搞,一个一个焊接太麻烦,点锡膏的过程比较麻烦,不过比直接烙铁一个个焊接还是省点时间。

网友:
好手工,人形贴片机

网友:
挺漂亮的,内部规整

网友:
学习了,那天也练习一下贴片。电子开关挺有特色。

网友B:
做这个机器可要好眼神啊

网友C:
电子开关部分可以用手电筒开关,可以简化电路,各种尺寸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开关部分可以用手电筒开关,可以简化电路,各种尺寸都有。

就是不要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个机器可要好眼神啊

戴着400度的老花镜。

楼主:
我更愿意自制电路板,年轻时眼神好,手也稳,电路板都是用刀刻,也能做出比较细的电路板,但是打孔不易,现在做不到了。自制电路板用贴片的最大好处是不用打孔,制板容易,有激光打印,就能做出比较精细的电路,只限单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更愿意自制电路板,年轻时眼神好,手也稳,电路板都是用刀刻,也能做出比较细的电路板,但是打孔不易,现 ...

自从有免费打板后,我基本不自制电路板了。

楼主:
贴片电容容易失效,8002功放用的2个1uF电容均坏了一次,严重漏电,漏电后功放无输出。
贴好标签的外观。

楼主:
原理图中电子开关画错了。正确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