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9.0 绘制三角形List

楼主(2025-01-09):
DX9龙书,里面的示例,画三角形系列。

原示例是画一个三角形,想改成画2个三角形。没有成功。代码在附件中。

主要改动如下:
-----------------------------------------------------------------------------
        Device->CreateVertexBuffer(
                6 * sizeof(Vertex),           // 原来是3,改成6
-----------------------------------------------------------------------------
        vertices[3] = Vertex(-1.0f, 0.0f, 2.0f);        //添加的代码
        vertices[4] = Vertex( 0.0f,-1.0f, 2.0f);        //添加的代码
        vertices[5] = Vertex( 1.0f, 0.0f, 2.0f);        //添加的代码
-----------------------------------------------------------------------------
        Device->DrawPrimitive(D3DPT_TRIANGLELIST, 0, 2);   // 原来是1,改为2

原书代码,也不能完整画一个三角形,缺少底边。不知什么原因。
想测试画2个三角形,仍然与源代码图像一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议你用ai查错看看。https://www.deepseek.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ai查错看看。https://www.deepseek.com/

deepseek的确可以。
以前用xxx,后来改文心一言,后来发现通义不错,现在发现deepseek更好,真是变化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epseek的确可以。
以前用xxx,后来改文心一言,后来发现通义不错,现在发现deepseek更好,真是变化快 ...

嘿嘿,我也是刚发现的。码代码的能力真的很牛,速度又快,这家伙最擅长的是数学所以算法对他来说很小菜,他还知道很多外围器件,单片机爱好者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