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三种表盘,竟然圈圈不同心????

楼主(2025-01-10):
看到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想测绘下自己手上的蚌埠500和温州500万用表,发现表盘各全竟然不同心,(见附图),又测绘了该贴的天宇mf47d表盘,发现各圈也不同心,我就纳闷了:表盘这么重要的元件,误差怎会这么大????

网友A:
“设计误差”是留给不可避免的机械误差及元器件离散误差的,不是偷奸耍滑不按套路出牌的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不大同意:我认为表盘中心和指针中心理论上应该是重合的!由于制造和安装问题造成不容易完全同心 ...

这个真不一定重合,标尺圆心和指针圆心是否重合,取决于表盘得尺寸限制,有些表盘形状因为比较扁,只能做成不同心,这时候压扁刻度就行了,同心不是必要的,至于你主楼那个标尺不同心的问题,应该是照片失真导致的,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并不是平面,而是弧面

网友:
指针圆标尺圆可能同心(如MF47),也可能不同心(如MF368),后者的标尺是“压扁”的。
(说“表盘中心”容易误解为矩形的几何中点 ,显然它跟谁都不重合)

网友A:
你的照片变形了,需要做梯形校正才能用,最好拆下来用扫描仪平扫。
下面这个也是手机拍的,但比较端正,同心度会好很多。

网友:
只要在设计误差以内就是正常的,没有必要过分追求什么!任何一块数字表 都比机械表精度高!

网友:
你看,这个是平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误差”是留给不可避免的机械误差及元器件离散误差的,不是偷奸耍滑不按套路出牌的理由 。

设计1级的表 成本绝对比 设计2.5级的表 要大!设计2.5级的表 绝对没有 设计1级的表 准确!偷奸耍滑 不是设计造成的,而是生产过程中的事!当前是市场经济,不是30年前的计划经济。赚钱是第一位的!贫穷限制了穷人的想象,富豪也绝对想象不到穷人为什么为了一分钱去和别人搞价!

网友:
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变形了,需要做梯形校正才能用,最好拆下来用扫描仪平扫。
下面这个也是手机拍的,但比较端正,同 ...

按照您的图我有测绘了一下,比我的500好得多,就是中间值角度差距好大!

网友C:
表盘和指针本来就不同心,它们只是在垂直的同心线上,这个你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指针圆心,什么是圆弧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盘和指针本来就不同心,它们只是在垂直的同心线上,这个你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指针圆心,什么是圆弧圆心

你说的我不大同意:我认为表盘中心和指针中心理论上应该是重合的!由于制造和安装问题造成不容易完全同心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不大同意:我认为表盘中心和指针中心理论上应该是重合的!由于制造和安装问题造成不容易完全同心 ...

怎么可能重合?重合了就是圆,那个弧线就不好看了,你不信就多研究哈,再不信你问老邓

网友C:
建议你看老邓的分度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看老邓的分度帖子

搞错了吧???怎么变成卡座录音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错了吧???怎么变成卡座录音机了...............

编辑了,手机操作,粘贴复制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图我有测绘了一下,比我的500好得多,就是中间值角度差距好大!

应该是做了线性校正,没有理想的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圆和标尺圆可能同心(如MF47),也可能不同心(如MF368),后者的标尺是“压扁”的。
(说“表盘中心 ...

学习了!
  现在我想知道500万用表指针圆和标尺圆是否同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现在我想知道500万用表指针圆和标尺圆是否同心?

同心的,因为轴承有高度,所以照片看起来有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的,因为轴承有高度,所以照片看起来有距离。

收到!谢谢

网友A:
我没仔细拍过500表,找了张还算周正的,两个圆心基本重合,毕竟照片有形变。
调零器跟指针轴心的距离非常明显,可见视觉误差有多大

PS:想起来了,500表的调零拨叉是在轴上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仔细拍过500表,找了张还算周正的,两个圆心基本重合,毕竟照片有形变。
调零器跟指针轴心的距离 ...

对对对

网友:
这个是MF368的测量数据,圆心距为25.6mm,标尺被压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1级的表 成本绝对比 设计2.5级的表 要大!设计2.5级的表 绝对没有 设计1级的表 准确!偷奸耍滑 不 ...

“小格均分” 能节省成本吗?

网友:
指针、表盘同心,在设计上没考虑,但它造成的单项误差还真的比其他因索小,否则表盘会有定位措施。个人有闲心搞搞也是举手之劳。

网友:
看看是几号表盘,好像是表盘号越大偏差越大

网友(2025-03-28):
表盘设计为扁形圆弧,可适当降低表盘高度,但不可能过分太扁,一是刻度绘制麻烦,二是指针指向最左或最右端,有可能没有足够半径指示刻度线(中间距转轴最近,距两侧较远)。

网友:
楼主的这个操作,解决了一些表电压不是线性,电阻挡准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