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数字调谐收音机

楼主(2025-01-10):
  学生时期通过阅读《无线电》等杂志,对数字调谐收音机有所了解,喜欢这种没有机械结构的调谐方式。90年代在重庆百货大楼看到的伯龙数字调谐收音机,标价270块钱左右,那个年代对没有收入的我来说是十分昂贵的一个小电器。2000年在汕头的南方电器中心看到的SONY数字调谐收音机太贵了,只能花350块钱买了手动调谐的ICF-SW10。
  近月有闲,想了解一下90年代数字调谐收音机的性能,于是从闲鱼上花35块钱买了一只伯龙HS-500的故障机进行拆修。机子什么都不缺,数字显示正常,就是喇叭一点声音也没有。检查发现6V电源的滤波电容器都坏了,更换后仍是无声,电源开关有时无法关机。发现调台时没有VT电压加到变容二极管,拆开TA8148升压电路的屏蔽罩,里面有个坏掉的滤波电容器,但15V电压输出。检查TC9307AF-014的34脚相关的三极管都是好的,就是没有VT电压输出。
  在一次试机时无意中将TC9307AF-014烧坏了,这下连数字显示都没有了。于是再花20块钱买了一只配件机,赌它的TC9307AF-014是好的。它的显示屏坏了,电池盖,喇叭钢网,天线什么都没有了,卖家说还能收到一个FM电台。拆下它的TC9307AF-014换上,显示正常了,开关机也正常了,而且可以收到电台。
  将机壳等塑料件喷上除油洗涤济清洗一番,装好机子试听,灵敏度明显不及德生的DSP收音机PL-380,但搜到电台会停,插上耳机立体声灯能亮。试过MW,SW1,SW2也能收到电台。它的做工在那个年代已算很好了,过了30年所有按键仍灵敏,直滑音量电位器良好。它用上一片TC9315P,省去了HS-490的机械波段开关。
  实测伯龙HS-500关机状态电流2mA以下,FM静态电流约50mA,其它波段大约70mA。插一个6V电源,听个新闻还是有点实用性的。

网友A:
拆下它的TC9307AF-014换上 ------- 要是没有热风枪,更换这种四周都是脚的贴片零件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它的TC9307AF-014换上 ------- 要是没有热风枪,更换这种四周都是脚的贴片零件可不容易!

  配件机上的TC9307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反正显示屏坏了。经热风枪一吹,液晶屏下面的塑料座变形了。液晶屏好的那一台,先用吸锡带将TC9307引脚上焊锡吸走一些,然后左手拿镊子,右手拿936烙铁烫,逐个引脚撬起。这样可以避免好的液晶屏及塑料座经受高温。

网友B:
楼主其实在打理的时候,又陶冶了心情,回忆了过去,一举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在打理的时候,又陶冶了心情,回忆了过去,一举三得

   除了寻回以往的记忆外,还有就是检验10年的电视机维修技能,能否修好一台收音机,实际情况是修好一台收音机并不容易。

网友:
伯龙收音机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C:
在那个年代一直想拥有一台数字调谐的收音机,能存台的,德生的757那个时候也买不起,没想到现在的数字调谐的车机在白菜价格。2002年花450买的富豪车机,那时是真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年代一直想拥有一台数字调谐的收音机,能存台的,德生的757那个时候也买不起,没想到现在的数字调谐 ...

  现在的新车到手,车主很快把原车的收音机换掉,以致于闲鱼上带蓝牙,带插卡播放的数字调谐车载收音机才30-50块钱。

网友D:
我有一台德生PL757无显示,不确定是不是TC9316F坏,部分引脚电压值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德生PL757无显示,不确定是不是TC9316F坏,部分引脚电压值不正常。

  有的是偏光膜坏了,想练手,可以在闲鱼上找一只便宜的配件机拆件修理。其实,可正常使用的二手的PL757也值不了多少钱。也有性能更好的其它型号德生收音机。

网友E:
请教一下现在DSP的收音机小黄鱼上才30块钱,这种DSP的结构也太简单了,不知道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能不能赶上以前老的PL757那种模拟接收的收音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年代一直想拥有一台数字调谐的收音机,能存台的,德生的757那个时候也买不起,没想到现在的数字调谐 ...

757上市时快400一台,好像一两个月的收入。这伯龙当年也不便宜,出品日期比德胜还早。记得1875好像也是几百块,那时候一般人工资50块都不算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现在DSP的收音机小黄鱼上才30块钱,这种DSP的结构也太简单了,不知道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能不能赶上 ...

  买DSP收音机最好买数字调台的,手动调台用的是电位器,耐用性肯定较差。只要是大厂生产的,只有单一的收音功能,收台效果应该不错。我花120块钱给老岳母买的复古手动调台台式收音机,接收灵敏度,选择性和音质明显比珠江CXA1691三波段台式收音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757上市时快400一台,好像一两个月的收入。这伯龙当年也不便宜,出品日期比德胜还早。记得1875好像也是几 ...

那时候的数字调谐收音机还是太贵了,有频率显示,还有电台储存,还有定时关机等功能,显得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它的TC9307AF-014换上 ------- 要是没有热风枪,更换这种四周都是脚的贴片零件可不容易!

现在的热风枪就相当于过去的烙铁。必备的工具了。贵的不过20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车到手,车主很快把原车的收音机换掉,以致于闲鱼上带蓝牙,带插卡播放的数字调谐车载收音机才 ...

我车上的收音机只用了一周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