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分校准出现的怪事

楼主(2025-01-10):
今天校准一台网分,选用了双端口校准1、3端口。手动校准件。第一次校准到load时,我发现一个怪事。1端口拧上load是下图(PS:以下的图可能混了,比如端口1的图我说是端口3的,但是图都是差不多的,意思没问题)
我心想load为什么在低频端是0,是不是接触不良。但是我反复拧还用了扭力扳手,都是这样。所以我没理会,继续到3端口接load时,我发现一个怪事,3端口在把load拧紧时,显示下图2
但是把load拧松一下,反而变成下图,说实话,这我才觉得是对的
但是拧松了不行,只能拧紧,于是又变回之前。

接着校准thru,校准完之后我看了下thru下的S13,果然低频出问题了

于是重新校准一遍,这一次,端口1的load依然是下图
但是端口3在拧紧之后,莫名其妙变成了下图,并且反复几次都是
很是奇葩,唯独在校准之后再次看了下thru下的S13,发现结果好像正常了。
说实话,我感觉问题没解决,不知道是校准件有问题还是线的问题,鉴于端口1和3接了load都有类似问题,我怀疑校准件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话说,校准件好像是安捷伦时期的了)

网友A:
线、连接头、校准件都有可能,开路或短路问题
替代法排除
校准件没有多余的可以简单替换验证:
开路不接,短路直接短接SMA头,负载可以用20dB以上的衰减器

还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开路或短路

网友B:
大几十万的东西,小心别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连接头、校准件都有可能,开路或短路问题
替代法排除
校准件没有多余的可以简单替换验证:

我那天估计可能是校准件的thru有问题,后来换了一套校准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几十万的东西,小心别弄坏了

射频的注意事项是挺多的,

网友:
挺高级的一台机器

网友C:
机器不错,俺买不起,估计那个紫皮线俺都买不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不错,俺买不起,估计那个紫皮线俺都买不起 .......

公司的东西,我以前还用过一段时间是德67G网分5247B,还挺过瘾。要是自己买,那别说这些,我到现在就没有自己买过网分。

网友:
校准的时候 把simith 图调出来。校准状态下,不论是 short open load 都基本是出现在应有的地方画圈,如有异常,可能是接头 配合 或者 条线有问题。这样就不要强行校准了。

网友:
图1,load低频时升到0dB,这应该是load没接上(接触不良)。高频时靠靠近的电容耦合过去了。一般,这么高频率的网分,不止是要接上,而且芯的凹凸台还要紧密结合,既不要有缝也不要出现硬顶;地皮要周围一圈都接上才行。

网友D:
load应该坏了。拆吧。搞个高清相机,边拆边拍,顺便给大家涨涨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ad应该坏了。拆吧。搞个高清相机,边拆边拍,顺便给大家涨涨见识。

校准件,还给仪器厂家了,后来换了一套新校准件,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