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如何用现代器件改造老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25-01-10):
讨论帖:如何用现代器件改造老直流稳压电源?

很多爱好者手里都有老的稳压电源,特点是大机箱,大变压器,古老的电容器大部分都快失效了。
换电容器和维护开关是最简单的,如果能用LT1083/1085之类的现代器件替换原来的电源调整和扩流,是否效果会更好?

能想到的摩机方法:

使用高性能的 LT1083/1085替换原机调整及扩流部分

更换所有电容器,特别是电解电容器,又大又重

使用4017配合继电器代替原机波段开关,琴键开关

增加数字显示电压电流表头

增加启动/停止输出开关

恒流输出调整

增加输入、输出EMI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源肯定风扇坏了,一点灰都没有

也可能一直在库底下,刚拆的包装!

网友:
实际就是利用原来的壳子、变压器和散热器,电路重新设计。

网友:
感觉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
某宝好像有成品的电路板卖

网友B:
很多爱好者手里都有老的稳压电源,特点是大机箱,大变压器,古老的电容器大部分都快失效了。
换电容器和维护开关是最简单的,如果能用LT1083/1085之类的现代器件替换原来的电源调整和扩流,是否效果会更好?

能想到的摩机方法:

使用高性能的 LT1083/1085替换原机调整及扩流部分

更换所有电容器,特别是电解电容器,又大又重

+++++++++++++++++++++++++++++++++++++++++

要说 LT1083 比我的老巨大笨重电源好,我是不太信的

楼主:
大佬又来用洋泾并浜欺负小白

请教大佬:为何菊水线性电源多用电抗器?又大又重, 能有啥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爱好者手里都有老的稳压电源,特点是大机箱,大变压器,古老的电容器大部分都快失效了。
换电容器和维 ...

你这电源肯定风扇坏了,一点灰都没有

网友C:
我就把过去的串联稳压电源改了,保留原壳子、变压器和调整管,重新做个板子、面板,使用效果比串联稳压好得多、方便多了。上图是改进后,下二图是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源肯定风扇坏了,一点灰都没有

你这眼睛不仔细,看左边两块 PCB(倒扣)是不是比右边对比度饱和度更高 就是因为右边有灰。

去年其中一块板上的电容又(我为什么又要说又)烧啦 拆开检修

是不是差异很明显 而且和上面的照片(13 年前拍摄)对比,左侧的灰增加了很多,但其实我很少用,因为它第一功耗很大,第二风扇非常艹

所以,猜测原来这个电源可能就不怎么开机,或者,原来在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到手时上面写着日本富士通资产)。

到手时拆修拍摄的靓丽照片,

如今已为灰尘所盖,不可再见

楼主:
爱好者手中的多是国产的这种:

或这种

楼主:
还有部分图纸和电源控制板图

网友:
适度用高质量的现代元件替换就可以了,过度搞那倒不如重新设计制造了。原来的波段开关切换也有它的好处,不会因为操作失误大幅度升高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把过去的串联稳压电源改了,保留原壳子、变压器和调整管,重新做个板子、面板,使用效果比串联稳压好得 ...

你厉害!板子用的是铜空心铆钉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厉害!板子用的是铜空心铆钉焊接。

老稳压电源是用铆钉板,改进后也没做印制板,用了洞洞板,偷懒啊!

网友:
制作电源我更喜欢变压器,虽笨重但稳定,感觉上电来的比较实,开关电源的电有的虚!我一般首选变压器,如果由于空间不足和重量的原因,那就只好用开关电源了。这一点也可能是比较念旧吧!

再一个感觉机械表头比数字表头美观,但限于测量范围问题,又不得不使用数字表头。数字表头与机械表头相比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

网友:
关注一下。手里还有几个老电源需要改造。

网友:
看情况。
如果对干扰要求严格,仍然用线性稳压,辐射小。
如果对干扰要求不严,可改为开关调压,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部分图纸和电源控制板图

大佬的资料保存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表头与机械表头相比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

没机魂而已,就像人,它也没机魂,但你不能说人没有灵魂

网友:
我也有一台古老的电源,因为反复修了几次,还是容易功率管烧坏,后来干脆用SG3535来重新做,同步整流,散热片很小,输出电流也大,短路保护也好

楼主:
同步整流成本高,连续大电流运用有优势。初步考虑M5236/8237,这个还支持低压差。老电源改造需要综合考虑,如合理选择接地点,使用mos做输出管等

网友(2025-02-12):
电源没坏就不用改

网友:
感觉改造意义不大 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E:
如果老电源还能正常工作,没必要折腾,除非有元器件损坏或增加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老电源还能正常工作,没必要折腾,除非有元器件损坏或增加新功能

两种因素都有。
多数电解漏电或干涸,而且体积大且重,这个必须更换。
早期基准用2cw1系列稳压管,温度稳定性差,也必须更换
某些老电源机内线较细的硬线,这个要换成现当代的多股粗线
功率电阻换成vishay的线绕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因素都有。
多数电解漏电或干涸,而且体积大且重,这个必须更换。
早期基准用2cw1系列稳压管,温度 ...

既然电源都这样了,只剩下散热片和机壳了
如果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这样改造,建议直接买个新电源

楼主:
有这个因素。

有惠普,也是老的

有的老电源底子很好,有摩机的价值。还是这台wyj9,磁饱和的,性能很好,动态内阻几十个豪欧,满载压降也很低,计划改造一下,达到菊水同类电源的指标

手里石家庄四厂的wyj30b,电压精度很高,温飘也小,表头电压和数字表测仅差几十MV

网友:
老式电源,经常使用的,使用锗三极管的,更换成新的硅三极管,稳定性应该会好,值得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