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机刚按下PLAY时带速较慢,随后越来越快,最终趋于稳定

楼主(2025-01-10):
手头有几台磁带随身听,刚按下PLAY开始播放时,带速比较慢,然后越来越快,最终趋于正常带速不再变化,整个过程声音不偏不颤。
不知这种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声明一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人更换了全新的皮带、压带轮和电机,电池也是全新满电的。机心也清洗、加油维护过了。问题不在这些地方。

网友A:
监控电机电压看看,应该是调速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电机电压看看,应该是调速电路问题

我也高度怀疑是稳速电路部分的问题,可是仔细检查过稳速电路部分了,没有发现有虚焊、漏焊等问题。
手头多台老砖头磁带随身听都有此问题。而且更换全新的皮带、压带轮、电机,并且机心清洗加油后,都不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惯性轮

网友:
检查一下皮带,,,,,,,,,,,,,,,

网友:
排除电路部分故障,检查一下压带轮的压力和接触面是否平行。

网友:
修理录音机传统的是更换皮带,实质压带轮也是十分重要,需要检查更换。

网友(2025-02-21):
监测电机运行功率,如果变正常时功率变大,那八成稳速电路问题,特别是电容,如果反之功率变小或基本不变,重点查机械部分吧

网友:
现在所谓新电机,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换真品大牌子的试一试

网友:
稳速电路的电容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漏液、变质及电容不稳定因素,

网友B:
好像不是故障…我的爱华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故障…我的爱华也是这个样子…

本人手头也有很多机子没这毛病,按下PLAY后,迅速稳定到正常带速。
可见,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应该是故障。

网友C:
检查收带轮是否太紧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收带轮是否太紧不打滑

用专门的收带轮力矩测试带检测过,收带力矩刚刚好,非常合适。

网友:
各活动主轴加液态油,试过黄油粘度过大粘住了,皮带久久不运转定形了经过运转慢慢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