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220示波器白屏求助

楼主(2025-01-11):
某鱼上买的,JS说没开过盖就摔一下就白屏了,买回来壳子摔碎,板子都还好也没有修理痕迹,通电背先灯亮,测试电源板有5v,28V,4.5v三个电压,按压主板后面复位钮故障无变化,抽插液晶屏排线无变化,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或求TDS220图纸

网友:
液晶屏接口供电电压以及液晶屏所需各种脉冲输入也要查必须有相应资料和工具才行否则两眼一抹黑神仙也没辙。

网友:
楼上正解。。

     资料是最重要的。,

网友A:
泰克TDS220示波器全套资料(软件、固件、用户手册、维护手册)
TDS220 是一个便携式的双通道数字范围,具有1GSS采样率和100兆赫带宽。

姐妹模型包括 TDS210 (60兆赫双信道)和 TDS224 (100 MHz quad-channel).

关键规格
带宽        100 MHz (20 MHz at 2 mVDiv and 5 mVDiv, 20 MHz at 10 mVDiv in Peak Detect mode)
抽样率        1 GSs
扫荡        5 nsDiv to 5 sDiv
纪录长度        每个频道2,500个样品点
偏斜        2 mVDiv to 5 VDiv, 1-2-5
决心        8位(256级高于10.24垂直分段)
特点
自动测量周期、频率、周期RMS、平均值、尖峰至尖峰
采集模式样本、平均值、峰值检测-高频和随机故障捕获
波形存储2个2500点参考波形
设置5个前面板设置
光圈(电压,时间)-测量三角洲T,1三角洲T,三角洲V
波形处理算术运算符加、减
针对垂直、水平和触发系统的选定输入信号的单按钮自动设置
背光单色液晶显示器,可调整多层对比度
坚持结束,1秒,2秒,5秒,无限
X-Y模式

楼主:
请问固件和软件有什么区别?上述文件里包含电路图吗?谢谢,辛苦啦!

网友:
如果摔过 看看按键灯有没有变化,极有可能是屏幕摔坏了,仅供参考

网友:
多谢4楼朋友体提供的资源,软件的压缩包少了一个,应该是Part276,麻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固件发个网盘共享一下吧  我的很久没升级了

网友(2025-03-20):
换膜失败,干白屏了,屏清理干净了上机试偏光膜角度时还是好的,贴好下膜,再上机就白屏了,估计是静电惹的祸,不清楚是什么坏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泰克TDS220示波器全套资料(软件、固件、用户手册、维护手册)
TDS220 是一个便携式的双通道数字范围,具有 ...

层主固件压缩包里面的066-0939-15是软件,其他几个固件都是老版硬件主板固件,没有后面出的1MB容量flash的固件。

网友:
这款液晶换膜过程最易坏,我的也是,换膜后白屏。只好上代换屏

网友:
请问一下代换屏的型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