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3电压问题,

楼主(2025-01-11):
有意做一个实验,MF63表,不关电源几天,刚刚拿出来,表针已经打到最右手边,什么挡位都是,于是换了新电池6V+6V,好了,你们的MF63表也是这样的吗?拆下来测量一个4.8V一个5.2V。

网友:
此表运放块最低工作电压是3V,用锂电池就可以,充满电4.2V,低到3V也可以,正合适。

网友:
我直接用2节9伏电池

网友A:
可能两块电池消耗不一样,正负电源不均衡?把原来的电池带负载测一下,看看电压是否一致。调零电位器,可能调得过来,两块电池电压相差太大,就调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两块电池消耗不一样,正负电源不均衡?把原来的电池带负载测一下,看看电压是否一致。

问题是打表,每一个挡位都打表,BAT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两块电池消耗不一样,正负电源不均衡?把原来的电池带负载测一下,看看电压是否一致。调零电位器,可能 ...

按照你说的“不平衡”,将电池互换后,向左打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不平衡”,将电池互换后,向左打表,

对呀,就是正负供电不均衡的问题。相差不大的话,调零电位器可以调过来,打了就不行,要换电池了。
这个电路就不会出现电压不均衡(不对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就是正负供电不均衡的问题。相差不大的话,调零电位器可以调过来,打了就不行,要换电池了。
这 ...

实验才知道,现在的6V电池质量不好,买了两个新的,一个不能用,还好刚刚出现打表的一个还有5V多,换上一个新的,可以使用。
买了一个配件表,将他的旁边割掉,可以使用9V电池。下次这对电池没用了换上这个电池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才知道,现在的6V电池质量不好,买了两个新的,一个不能用,还好刚刚出现打表的一个还有5V多,换上一 ...

一般是正电源消耗比负电源大。

网友:
两个电池的电压是不是带约200微安负载的电压,有的电池开路电压还可以,内阻太大,带一点点负载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才知道,现在的6V电池质量不好,买了两个新的,一个不能用,还好刚刚出现打表的一个还有5V多,换上一 ...

现在用两个2032组个6V电池不行吗?便宜量还大,我用立式插入式电池座,直接插两粒2016,也是6V。代替了一块JWDB指针表的15V电池,当然电路也做了调整。只是改好就扔一边儿了,并没应用场景。

网友:
这种两节电池串接,中间抽头的方式本身就不合理!因为正电源和负电源耗电量不一样,时间长了两节电池的电压必然不相等。所以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就是加个转换电路,改为一节电池供电。一劳永逸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验才知道,现在的6V电池质量不好,买了两个新的,一个不能用,还好刚刚出现打表的一个还有5V多,换上一 ...

6V的是哪种?两只9V放一只在表头左侧就行吧

网友C:
这种电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的是哪种?两只9V放一只在表头左侧就行吧 。

我的9V电池放不到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怎么样?

没有见到过这种6V电池

网友:
MF63表确实有这固疾,我的63表测试完毕后忘了将转换开关拨到OFF位置,下回再用时,就出现了你遭遇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尝试用CR2032  x4供电时,故意不关电源,约一个月后取出使用,出现一模一样的打表问题,原因是V+ < V_ 。更换电池即可。如要彻底避免因V+ < V_ 而打表,考虑及时更换电池,或者用双电源模块(3.7V转正负6V)供电。

网友:
6V电池还得单独买

用我的方案,一节1.5V 五号电池 升压出正负5V,插上直接用,表不用任何修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70183&extra=

楼主:
看到有一个坛友说,MF63某种特定情况下,测量结果和其他表差别很大。但是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D:
如果不愿折腾,9V叠层电池尾部拿掉二层可以直接改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愿折腾,9V叠层电池尾部拿掉二层可以直接改6V

我看过有些9V电池里面是几节小电池的,但是不记得是几节小电池了。

我现在买了一个配件表,已经改为9V,这个6V电池用完,就换成9V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一个坛友说,MF63某种特定情况下,测量结果和其他表差别很大。但是具体不记得了。

昨晚用MF63有源表的10K电阻档测试了一下IGBT、大功率MOSFET管,不知是我的两6V电池内阻太大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这货居然不能正常给予G、S极一个开启电压,然后导通D、S极,导致不能判断IGBT、大功率MOSFET管的好坏(后转用1K档测试结果也差不多,1K、10K档测试电阻又全部正常)!后换用500型10K档,MF10型100K档测试,结果管子正常开启关断,测试结果轻松搞掂。看来还是有9V/15V电池的无源表用起来顺手称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晚用MF63有源表的10K电阻档测试了一下IGBT、大功率MOSFET管,不知是我的两6V电池内阻太大或是别的什 ...

MF63 的电阻档只用到了 1.5V的 AA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晚用MF63有源表的10K电阻档测试了一下IGBT、大功率MOSFET管,不知是我的两6V电池内阻太大或是别的什 ...

测试IGBT、大功率场效应(MOS),用MF63不适宜,因为MF63供应电阻的电只是1.5V,电压不够。±6V的是供应运算放大器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打表,每一个挡位都打表,BAT居中。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一电池供电断路

网友F:
单电池转双电源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电池转双电源可以参考一下

这位坛友的改装不如用23A好,因为23A这样改装BATT指示正常。如果你这样改装是4.5+4.5,要BATT指示正常也要改电阻。用1块9V和2块9V要BATT指示正常,都要改电阻。不如用2块更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