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温度检测,比较诧异

楼主(2025-01-11):
老衲原来一直没有注意那个Tjmax,现在仍搞不清Tjmax是什么。

老衲原来还误以为检测错误,现在看是对的。

老衲cpu没有AVX2。据说AVX512很耗电。

网友:
TjMAX是Intel处理器能承受的最高温度,如果超过这个温度,CPU永久损坏。
这个值对于不同型号的CPU不一样,Intel的处理把这个值放到某个寄存器里。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cpu风扇的转速,机箱风扇的转速,是如何测量出来的?
测出的转速是通过什么传感器测出的精确值吗?
还是通过风扇供电电压估计出来的估计值(误差正负50%)?

网友:
散热风扇有三根线的。我用来给原件散热只用两根电源线,另一根估计是信号线,传递指令或转速信号。

网友:
TJMax (Thermal Junction Maximum) 是指 CPU/GPU 允许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是指内部温度不是外壳的温度。一旦温度达到 TJMAX 保护机制就会降低频率以保护 CPU/GPU 不会过热损坏。

风扇速度当然是是靠风扇上传来的转速信号,三线或四线风扇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 從來不關心电脑cpu温度检测!
電腦壞了 ,立馬買臺新的 電腦!

网友:
要看完整了,那一句的意思是距离CPU能承受的温度,达到后自动降频

网友:
TjMAX是Intel处理器能承受的最高温度,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早期的Intel处理器,85度左右就降频了,远到不了105度,比如楼主的3代Core系列处理器。Intel后来的处理器,比如12代以后,这个温度在105度,可能才会降频,如果超过105度,则会坏掉,例如高负荷105度下散热器掉了,会永久损坏,来不及降频就烧了。

对于AMD处理器,早期Athlon(Intel那时是PIII)高负荷下散热不畅会烧毁,后来到了AthlonXp时做了改进,温度过高(105-115度不同BIOS不一样)BIOS强制断电关机。如今的AMD处理器,散热不畅频率根本上不去,用超频软件,例如PBO最高能到95度,频率就上不去了。如果高负荷95度下散热器掉了,则会BIOS断电,起码不至于烧毁。

对于风扇,两针的只供电,3针的能测速,第3根针负责传递转速信号。但不能调速,如果想调速,只能靠调电压。4针风扇是PWM风扇,第4针则用于转速控制,风扇里有个小电路板,原理类似于电动车的调速器。风扇调速不是调电压,而是脉冲。PWM脉冲信号可以输出不同的占空比,调节占空比就能调节不同的风扇转速。

楼主:
谢各位提示。

将cpu温度搞到了80度,GPU温度搞到了70度。
同时libx264 + h264_nvenc + furmark2560*1440run,运行了十几分钟,没发现问题。
再也上不去了。
温度ceiling。

网友:
跟各位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