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半导体收音机外接天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5-01-11):
最近淘了一个春雷收音机型号605-2型,放书房信号不行,只能收几个台,看到收音机背后有外接天线的孔,想问下外接天线是什么插头的,网上搜也没搜到,从没见过长什么样?或者有什么办法增加信号呢?

网友: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应该是3.5的香蕉插头。话说,加了天线,短波效果好,中波因有了磁棒,没有外接天线电路。只能把机器尽量放窗口附近。现在的房子,钢筋相当于一个屏蔽笼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5的香蕉插头。话说,加了天线,短波效果好,中波因有了磁棒,没有外接天线电路。只能把机器尽量放 ...

感谢解答!太专业了 想加根试试,短波现在是一个台都没有

网友B:
几米软电线一头拖窗户外,一头插收音机天线插孔,这天线只对短波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太专业了 想加根试试,短波现在是一个台都没有

,没事,都是玩情怀的,如果你家房子是边户,效果就更好,中间户听中波,只能靠窗户或到阳台,无解。
春雷605-2,好经典的机器,电路也是经典,就是造型有点太现代化。 不过要是我,肯定收一台春雷605,也就百把块钱。古色古香,特别是木壳子外面是光滑的钢琴漆。605-2漆面就不光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米软电线一头拖窗户外,一头插收音机天线插孔,这天线只对短波有用。

电线怎么插进孔里?没有插头,有点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都是玩情怀的,如果你家房子是边户,效果就更好,中间户听中波,只能靠窗户或到阳台,无解。
...

在我看来这个机器够老了 没玩过老收音机,周末去古玩市场看造型适合放书柜上面就买了,本来没指望是好的,才50收的,准备当个摆件的,结果是个能出声的,再大点的老收音机书桌可能放不下了,现在就中国之声效果还可以能听,其他都不行,底噪太大,放窗户好点,短波在窗口那里能收两个,声音很小还容易没了

网友:
我就是窗外挂根电线,插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线怎么插进孔里?没有插头,有点蒙

临时使用裸线插上就行,看图片天线插座有些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都是玩情怀的,如果你家房子是边户,效果就更好,中间户听中波,只能靠窗户或到阳台,无解。
...

只能回农村听,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