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ADR1399

楼主(2025-01-11):
mouser下单四天就收到了,包括清关时间,整个环节都很高效吗!

上一次买还是24年上半年,是2316这个datecode的。这都25年了,还是2316这个批次的。看来ADR1399的使用量真不算高。

马上拿2颗试一下, 数据还可以:

网友A:
这啥玩意儿啊?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啥玩意儿啊?芯片啊?

算是芯片吧,但严格来讲就是一颗齐纳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是芯片吧,但严格来讲就是一颗齐纳二极管。

可能倒过来说,更合适。。。。。。

严格来讲是芯片(里面集成了自动恒温,和深埋齐纳基准),简单来说----相当于一颗齐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倒过来说,更合适。。。。。。

严格来讲是芯片(里面集成了自动恒温,和深埋齐纳基准),简单来说 ...

你的理解也没问题,因为它是用混合型集成电路工艺制造的,据说制造起来还相当不容易 ,所以价格也真不算便宜。只不过ADI给它的定义叫 “Oven-Compensated, Buried Zener” ,直译就是“炉温补偿型深埋齐纳二极管”。

网友:
这种销量小的高端芯片,基本都是生产一批卖好多年的。

网友C: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电压基准。我喜欢ADR100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不过ADI给它的定义叫 “Oven-Compensated, Buried Zener” ,直译就是“炉温补偿型深埋齐纳二极管”。

ADI 对其全称是“Oven-Compensated, Buried Zener, 7.05 V Voltage Reference”,后面还有“Voltage Reference”

另外,根据其指标以及自称的升级至流氓三九九,它连齐纳部分也不是单体齐纳,1399 未给出内部结构,399 是有给出的,其齐纳部分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I 对其全称是“Oven-Compensated, Buried Zener, 7.05 V Voltage Reference”,后面还有“Voltage Re ...

所以,这就是妥妥的芯片。贸泽也把这些电压参考元器件归到 “电源管理IC” 类。

网友E:
带温补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带温补的稳压二极管?

Oven-Compensated 这个 oven 用更早期比如流氓三九九的说法是“A stabilizing heater”,至于为何 ADI 这样描述 1399 只能说不同公司风格不一样吧

另外上面已阐述过,1399 是 Voltage Referenc,不是一个二极管。之所以加上“Buried Zener” 是用于向你描述,它内部的电压参考来自这个齐纳二极管,而不是来自带隙。即半导体参考电压两大来源,齐纳和带隙,1399(1000/399)属于齐纳类,而比如 TL431 属于带隙类,只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Oven-Compensated 这个 oven 用更早期比如流氓三九九的说法是“A stabilizing heater”,至于为何 ADI  ...

老湿的讲解真是循循善诱、深入浅出、高屋建瓴、举重若轻,令人恍然大悟、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如沐春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Oven-Compensated 这个 oven 用更早期比如流氓三九九的说法是“A stabilizing heater”,至于为何 ADI  ...

用过几颗ADR1399,但还没有用ADR1399设计过一个独立的电压参考。washu的那个LM399设计中使用了VISHAY的OSOPA排阻并给与了高度评价。也尝试着用这颗排阻画了一个草图,趁大湿们还没过年放假,放上来让大湿们指点一下,没啥大问题后画板打样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过几颗ADR1399,但还没有用ADR1399设计过一个独立的电压参考。washu的那个LM399设计中使用了VISHAY的OS ...

想看ADR1399实现一大串零,实现后是这样滴: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139ba3044c193ad67f

参考eevblog大神在LM399上的设计,通过PWM调制7V转10V的gain实现精确设置。使用一片AVR单片机(ATtiny)做PWM调制实现22bit的细分。整板没有用真正的精密电阻,最精密的是0.1% 25ppm的ADR1399的限流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看ADR1399实现一大串零,实现后是这样滴:

你的意思是,用 OSOPA+PWM?那干嘛不直接 PWM 嘛

btw. hioki 那个 7 位半你开多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用 OSOPA+PWM?那干嘛不直接 PWM 嘛

没用OSOPA,就是直接PWM。OSOPA那个板子还没画呢。
7275的速度是MEDIUM,对应10PL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OSOPA,就是直接PWM。OSOPA那个板子还没画呢。
7275的速度是MEDIUM,对应10PLC。

嗷还好   就说嘛,整 PWM 多好

btw. 10plc,表+源噪声才 3uVpp,不错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嗷还好   就说嘛,整 PWM 多好

我记不太清了,你在LM399的基准板上测得OSOPA的相对TC能到1ppm的水平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记不太清了,你在LM399的基准板上测得OSOPA的相对TC能到1ppm的水平吗?

原帖第六页有测试,整体(OSOP+399)大约 0.3ppm/°C,399 自身大约 0.17ppm/°C,折合 OSOP 0.13ppm/°C 变温范围 12~22°C

btw. 腿软说做了较高(50°C+)温度的变温测试,就没这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帖第六页有测试,整体(OSOP+399)大约 0.3ppm/°C,399 自身大约 0.17ppm/°C,折合 OSOP 0.13ppm/°C ...

这个温度系数已经相当不错了。看来在应用设计中基准部分可以考虑使用OSOPA。

这个PWM调制方式好像只适合这种显示一大串零的时候,看着爽,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PWM调制方式好像只适合这种显示一大串零的时候,看着爽,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适合做比如 Fluke 732 这种单一 10V Standards,但很遗憾的是,Fluke 732 不是 PWM 的,而是用类似 OSOP 的玩意做的 (早期是金封电阻)

其实历史上 Wavetek造过这种 PWM Standards

但 Fluke 收购之后停止了这个产品,继续卖它的 732,很难说谁更好(PWM 更好 Fluke 可以改头换面继续卖嘛)。但奇怪的是据说 Fluke 的校准器(5730 啥的)又是 PWM 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合做比如 Fluke 732 这种单一 10V Standards,但很遗憾的是,Fluke 732 不是 PWM 的,而是用类似 OSO ...

Datron/Wavetek 做过不少基于PWM-DAC的标准源。之前隔壁论坛关闭之前也有好几个人发布过类似的PWM-DAC作品。都很复杂,BOM表都不短,低漏电金属膜电容得用好几颗,PWM生成有的甚至上了CPLD。随着高精度DAC 芯片的出现和应用PWM-DAC的优势就不那么显著了,最主要的是成本也下降了很多。

这个ADR1399的方案不是传统的PWM-DAC,而是PWM调节升压比(gain),用AVR的8位定时器通过sigma-delta调制方法达到22bit甚至24bit的分辨率,程序只有120行,应该还是有些特色. eevbolg原始链接是这个(#746贴), 原作者是著名的毛子哥Mickle T

https://www.eevblog.com/forum/me ... 10-v-reference/725/

楼主:
引用 楼主:
Datron/Wavetek 做过不少基于PWM-DAC的标准源。之前隔壁论坛关闭之前也有好几个人发布过类似的PWM-DAC作 ...

重画了ADR1399-PWM原理图,修改了部分电路,还没来得及画PCB,如想增加一个1V输出可以用一片OSOPA+一个运放。立创EDA画的,需要原理图源文件的可以留言:

原版程序是很老版本的winavr工程,新版的Microchip Studio V7是打不开的。重新在V7版本下建了工程将程序拷贝过来,稍微修改了几处代码,编译通过实测也没问题:

熔丝需按照这个来设,否则大概率跑不顺: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画了ADR1399-PWM原理图,修改了部分电路,还没来得及画PCB,如想增加一个1V输出可以用一片OSOPA+一个运 ...

假期闲来无事,让deepseek对中断程序做了一下分析,好像还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