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中放灵敏度高吗

楼主(2025-01-12):
以前我认为,中周越多的收音机灵敏度越高~我少年时期的无线电书籍少的可怜,当时自己理解能力也有限。06年那几年我有个咏梅S104单调谐收音机,因为是单调谐,心理有了一种打了折扣的感觉。

近几年又翻看坛友过去的帖子,刚刚走看了一次,众说纷纭。但双调谐收音机比同档次单调谐收音机高档,音质更好,卖的更贵,这点基本是没有争议的。双调谐调试难度大,这也基本没有争议。

前些日子我把一个双调谐机芯找了出来试听,随便接上一个约45mm老式喇叭,收听短波,声音较尖,音质不好。我想找个口径大点的喇叭再试试,没找到,却找到一副索尼808耳机,结果一听,低音强劲,频响宽。

提高音质,也不一定要双调谐,有些音质不错的收音机或收录机,用OTL电路加单调谐也能提高音质。国产高档老收音机(国外不知道)不计成本地采用双调谐,肯定还有其它方面考虑的。

但我有个疑问,同档次收音机,双调谐收音机灵敏度会比单调谐高吗?哪怕是一点点。

网友:
       双调谐的目的是提高回路的矩形系数,也即是尽量达到,顶部平坦,两边陡峭的曲线。
这种通频曲线的效果,就是声音比较好,选择性也比单调谐的好。

        要说直接提高灵敏度,没有那效果,只是通过选择性变好,带来的灵敏度提高,应该有一点点的效果。

网友:
看看插入损耗,或叫衰减。查数据比较一下?

网友:
最大灵敏度没有单调谐高,实用灵敏度也差一点。

网友:
     要从商品收音机看,会得到双中周灵敏度高的认识。三只单中周是为三级以下的收音机配置的,二级以上的都要配置双中周。因为高灵敏度的收音机要配置高选择性才能发挥出来,选择性不好,一个强台,会使两边很宽的频率范围的弱台淹没掉。
     有坛友认为双中周损耗大于单中周,所以把单中周改为单中周后,导致增益较低,使灵敏度降低。中周的损耗是由他的空载Q值和有载Q值的差决定的,双中周的Q值差不一定比单中周低,使用双中周一定要选取高空载Q值的中周,这样会得到更高的矩形系数,而损耗不一定比较低空载Q值的单中周损耗大。
    选择性的参数是由中周决定于,中周对灵敏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考虑,若出现双中周的损耗大与单中周,导致增益降低,加大三极管的增益来补充,注意:即使采用空载Q值相同的中周,双中周的损耗也不是单中周的2倍。

网友:
不高,但是音质好

网友:
双调谐的优点主要体现在选择性好,随之带来的措施一定是扬长避短的:
1)由于矩形系数好,那么带内顶部较平---高低音相应抬高----音质会好一些;最好用大点的喇叭;
2)由于侧面陡一些,带外近处的弱台就显现出来---与灵敏度高相似;提高单个中周的Q值使选择性会更好
3)由于传输系数低(插入损耗大),就得采取措施补回来---末中放电流、级联、低放+推动直耦,,,,...

但由于总带宽依然是不够的,所以音质改善有限,不同机器的区别可能不如喇叭口径和机箱体积更明显(不少机器好听可能并非来自双调谐);

因此:“双调谐中周因损耗大导致机器的灵敏度不如单调谐的高“的说法,与“低压1.5V超外差机子音质不好”的说法一样,  其实本质上都是把设计中遇到的且应该解决必须克服的问题 当成了产品机的必然表现,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否则会带出更多相互矛盾的结论);采用双调谐的机子在其它方面的要求也会随之相应提高(喇叭口径....),,整机性能通常不会差的。早期机子可能也有例外...

网友:
理论上和单调谐的灵敏度一样,但实际上双调谐收台更多,因为双调谐是门形曲线,选择性好,而因为选择性好,AGC也就更好,比如说,一个强台旁边的弱台,对于单调谐来说,因为是山峰形曲线,对临台的衰减不够大,实际上还没有走出强台的阴影,因而增益并不能达到最大,弱台会很小或根本听不到。

网友:
双调谐提高了选择性,即使插入损耗降低了整机增益,但是信噪比获得改善,产品机器会去补上增益,所以灵敏度会更高!

不能抛开信噪比去谈灵敏度,更不能只考虑整机增益去谈灵敏度!

网友:
不要对双调谐带来的几个DB是损耗耿耿于怀,双调谐一般供电电压较高,增益是有富余的,足以弥补那么点损耗

网友:
双调谐中周只能提高选择性和带宽,带宽增加能提高音频的频率响应,也就是改善音质。
双调谐中周的插入损耗肯定大于单调谐中周,5db左右,会降低灵敏度,一般用增大二中放静态电流来补偿。单调谐中周二中放电流大多在0.7~0.8ma,双调谐中周的二中放电流大多在1.2~2ma,电流大一倍能提高6db增益,这也间接证明高频电路的增益只能靠增加集电极电流来实现。。

网友:
我的理解上一是带宽好了,二是选择性好了

但是同时要注意到,双调谐的机器,一般定位都高一点,所以它的整体机型包括电路都会更讲究一点,所以一般情况下,双调谐的机器性能会好些,因为它往往其它部份设计也会高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