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办法?不用单片机,两个二进制数相同时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5-01-12):
想搭建个电路,不用单片机,能判断两个二进制数,当相同时,电路输出高电平!

网友A:
门电路也不能用吗?

网友B:
不用单片机,可以用 74 逻辑么 如果可以,这个叫 MAGNITUDE COMPARATORS

如果 74 逻辑都不可以,那就自己用三极管搭,按 74ls85 内部框图搭一个就行

网友:
异或非门或者同或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单片机,可以用 74 逻辑么  如果可以,这个叫 MAGNITUDE COMPARATORS

帮你翻译一下,怕楼主看不懂洋文:这玩意在数电课本里叫做“数值比较器”,典型型号就是你贴的这个74LS85,另外还有74HC85也是一样的逻辑功能

网友:
用真值表与非门电路

楼主:
感谢指导,逻辑门太好了!比如一个数是10011当另一个数也是10011时电路就可以输出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电路也不能用吗?

门电路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翻译一下,怕楼主看不懂洋文:这玩意在数电课本里叫做“数值比较器”,典型型号就是你贴的这个74LS85 ...

感谢数值比较器翻译,一位比较还是一串数字都能比较?

楼主:
刚查了74ls85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
数字电路教材看看就知道,根据各种输入组合写出对应的输出,叫真值表,然后输出为1的行,写出对应的输入表达式,最后把这些相加,就是逻辑表达式,再对表达式简化,最后用门电路去搭就行

自己可以练习一下4位BCD到7段LED的译码过程

网友:
不用单片机,不用74逻辑,异或非,
简单应付单比特比较,多位比较还得74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数值比较器翻译,一位比较还是一串数字都能比较?

7485 是四比特比较器,可扩展级联,比如接成 16 比特,我以前发过一个

楼主:
感谢,真值表,带光耦的土法单位比较 ,7485可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