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电位器最大交流声会小一点,不太明白?

楼主(2025-01-12):
这几天一直在整院长的6N7P推挽,虽然已经出声,但是恼人的交流声一直神一样的存在。改善过接地,增加过滤波,都没啥效果,下面考虑前级稳压直流。今早上班前发现音量全开交流声会小一点,大概小三分之一吧,有点闹不明白。电位器接地,前端用屏蔽线,后端短,没用屏蔽线,用手摸电位器没感应声。各位大佬给分析下。

网友A:
出了以上问题你的机壳要一点接地与旋钮接地,要不会造成地线干扰的!特别是地线!电子管输入阻抗又比较高!可以把电位器悬空不要碰到机壳看看噪声会不会减少!

网友:
看机器功率放大部分音频输入端是否接到音量电位器的滑动端,如果不是那就改正,电位器调大那点混入交流声会被音乐压制不会影响心情,如果电位器接法正确说明音量电位器接地端位置不对,这个地端与机芯真正零电位端存在压差。

网友:
那噪音可能就源自电位器抽头之后,在电位器上端时被前面输入阻抗吃掉的最多,电子管这鬼东西,阻抗高电压高,分布参数大,怪不得专业功放都爱用平衡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换过了,没效果,反而感应声会大些,估计不是电位器的原因,还得研究这个接地问题。

算了,这个问题无解了,自己慢慢玩吧!

网友:
    将输入电子管栅极对地短路如果交流声消失,说明问题出在输入部分,包括音源连线及音源本身,如果没有变化或变化不明显,说明问题出在第一级电子管或后续电路,重点查一下第一级电子管有无阴极与灯丝间漏电。

网友B:
交流声被音量盖住了!並没有消失!灯絲接地试一下。 还有看看线路排布时有没有离变压器产生交连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声被音量盖住了!並没有消失!灯絲接地试一下。 还有看看线路排布时有没有离变压器产生交连感应。

没放音乐,只是听底噪,音量关小应该就是栅极接地,开最大,只是在开最大的时候交流声会小。

楼主:
补充,灯丝已接地,也尝试过电位抬高10伏左右,没有效果。目前交流声50公分能闻,目标10公分以内。

网友C:
换金属外壳电位器,外壳接地,立竿见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了以上问题你的机壳要一点接地与旋钮接地,要不会造成地线干扰的!特别是地线!电子管输入阻抗又比较高! ...

严格按照这张图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金属外壳电位器,外壳接地,立竿见鹮。

大哥,没有感应噪声,电位器最小一直到百分之九十九底噪都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格按照这张图接地的。

看你的接线图看是没问题!你的电位器是100k吗!在前级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串一颗大点的电阻看看!4.7k至10k,我以前也是这样开大没噪音小了就有但是可以接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没有感应噪声,电位器最小一直到百分之九十九底噪都不变。

音频输入的地线上为什么要串联10Ω电阻并联电容呢?拆掉吧。把音频输入端子的地线直接就近接金属机壳试试。

网友:
输入线一边接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输入的地线上为什么要串联10Ω电阻并联电容呢?拆掉吧。把音频输入端子的地线直接就近接金属机壳试 ...

分级接地,也试过直接用导线接地,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