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桥有源负载原理的疑问

楼主(2025-01-12):
这个电路叫有源负载

工作特点:当负载需要的电流在有源负载设置的最大电流范围内时,IO输出电压可以达到VTT
当负载电流超出有源负载设置时,外部电压高于VTT,是灌电流;外部电压低于VTT,是拉电流

请教各位,图中左边的运放和二极管桥臂起什么作用

网友:
作用就是钳位,
例如后级是ADC,最大输入范围正负5V,前级运放供电是正负15V,上端二极管供电电压和下端二极管供电电压和ADC使用相同供电电压,例如是正负5V。

这个电路能保证即使运放输出超过5V,但传到ADC的电压不会超出正负5V范围。
如果运放输出在5V内,由于跟随器作用,能保证ADC输入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
我也不懂,瞎猜一下。

有源负载-----------------是否可以想象为电池----------可充电电池

输出端接一个可充电电池,运放输入电压的高低控制充电还是放电。充电放电电流要经过R0.桥的中点是相等的,运放输出的小电流就控制了充放电的大电流。桥是不是隔离2个电流的作用?

流过R0 的电流有正有负,而运放控制电压只是大小变化。更方便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只是简单介绍了功能
“当负载需要的电流在有源负载设置的最大电流范围内时,IO输出电压可以达到VTT
...

跟随器无非就是减小前级负载并加大驱动能力。看起来只能共通过正信号,负的被截断了

网友A:
整流带钳位?书后面没有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带钳位?书后面没有说吗

书上只是简单介绍了功能
“当负载需要的电流在有源负载设置的最大电流范围内时,IO输出电压可以达到VTT
当负载电流超出有源负载设置时,外部电压高于VTT,是灌电流;外部电压低于VTT,是拉电流”

它没有整流作用,因为都是直流信号,
IOL IOH是电流源
二极管桥右桥臂D2,D4是钳位作用
我就是不理解左桥臂D1,D3和跟随器U1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只是简单介绍了功能
“当负载需要的电流在有源负载设置的最大电流范围内时,IO输出电压可以达到VTT
...

D1,D3是补偿电压的吧,D2,D4不是把电压降低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