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黑胶唱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5-01-12):
自制一土炮唱机,皮带传动的,网上看到有一款线驱的,说是用鱼线传动的,请问广大坛友哪个鱼线是怎么接起来的呢?度娘里查不到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有摩擦力,稳速就比较困难。这个小众化的产品,很贵,用的也是粗的玩意儿。鱼线太细太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摩擦力,稳速就比较困难。这个小众化的产品,很贵,用的也是粗的玩意儿。鱼线太细太光滑。

谢谢坛友,现在是皮带传动,就是想知道鱼线传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别看唱机看着构造简单,但要保证抖晃指标听音乐不跑调很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现在是皮带传动,就是想知道鱼线传动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抖晃率低,机械震动影响少?我瞎说的。反正我一台带驱一台直驱十几年了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看唱机看着构造简单,但要保证抖晃指标听音乐不跑调很难。

嗯是的,是个细心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抖晃率低,机械震动影响少?我瞎说的。反正我一台带驱一台直驱十几年了好好的。

你说的真是,皮带传动振动少,我的机子是三脚架304不锈钢50厚壁管,皮脚垫可稳了,唱放是lm4562前置胆功放音质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