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极管吗?

楼主(2025-01-12):
今天修一个HP示波器电源板,电源控制芯片是3842,测量7-5脚没有电压,主滤波电容的311伏给到3842七脚连接的两个三脚元件(像TO-92封装的三极管)有20伏电压,但3842七脚上就是没有电压。尝试在7-5间加17.5伏电压(3A的电源),但电源输出开关接通瞬间保护了。拆下3842,在电路板上7-5间再加17.5V电压,电源还是会保护。拆掉其中一个三脚元件后,电源不保护了,怀疑这个三管元件有问题。这个元件上的丝印是ZETEX MPSG G51,请各位老师朋友指教。

楼主:
TB上看了下,丝印可能是ZETEX MPSG 651,那个6看上去就象个G

网友A:
为啥不上传一张照片呢,你写再多的描述,也不如一张照片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上传一张照片呢,你写再多的描述,也不如一张照片说明问题。

主要是我手机拍不好这个元件,所以就没拍了。
昨晚上发贴关电脑后再想了想,会不会MPSG中的G也是6呢?早上改了MPS6651一查,还真有这个,确定了这是个PNP管,这样就有眉目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