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如何接电才能转

楼主(2025-01-13):
各位师傅,这个电机是拆自一台录像机,主轴电机,没有参数,想实现这个电机正反转,请教怎么接线?多谢师傅指点。

网友:
这个单独不能转

网友A:
这个是无刷电机,需要驱动电路才能转

网友B:
你应该测量微动开关和ic对应到10pin插座的引脚,找到两个使能,和调速信号脚。比如ic的5,6,13,1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无刷电机,需要驱动电路才能转

上面的芯片不是驱动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测量微动开关和ic对应到10pin插座的引脚,找到两个使能,和调速信号脚。比如ic的5,6,13,16,,脚

没有这个芯片的参数!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芯片的参数!谢谢师傅

参考56733....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芯片的参数!谢谢师傅

楼主:
感谢师傅,非常感谢,看了电路图后有些蒙,如果实现这个电机单独正反转,只接个电源不行吧?!!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呢?师傅能不能再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芯片不是驱动电路吗?

我表述错误,是需要调速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师傅,非常感谢,看了电路图后有些蒙,如果实现这个电机单独正反转,只接个电源不行吧?!!如何实现 ...

我给你找个实际的接线图吧,好久没有接触了我也忘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找个实际的接线图吧,好久没有接触了我也忘的差不多了

多谢师傅,麻烦了!找到发上来就行!最好做一下接线指导,我电路知识欠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述错误,是需要调速电路

明白,谢谢师傅!

网友D:
搞那么麻烦做什么,,,把电机的转子扯出来(轴上的金属卡子要弄下来),把线圈的U V W三根引线用导线焊接延长,然后去万能的X宝上面搜素十几二十块钱的三相无刷电机驱动(俗称,电调),随便购买一个回来,把线按照正确方法接好,就能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麻烦做什么,,,把电机的转子扯出来(轴上的金属卡子要弄下来),把线圈的U V W三根引线用导线焊接 ...

谢谢师傅,没有太听懂,因为没用过这个东西,怎么个原理?把轴抽出去怎么转呢?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麻烦做什么,,,把电机的转子扯出来(轴上的金属卡子要弄下来),把线圈的U V W三根引线用导线焊接 ...

好像明白点儿,根据上面师傅给出的参数,14 15 16脚就是驱动三相脚,是不是把板子的三相端和这个连接好就可以了呢?谢谢师傅

网友E:
用单片机写个程序输出三相PWM信号控制也行。

网友F:
这个是录像机的驱动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录像机的驱动电机吧!

对头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写个程序输出三相PWM信号控制也行。

没有这个技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麻烦做什么,,,把电机的转子扯出来(轴上的金属卡子要弄下来),把线圈的U V W三根引线用导线焊接 ...

这方法简单粗暴!

但是,楼主似乎还不太理解

这个层主的意思是把电机现在的控制部分去掉,只留下电机,然后某宝购买一个电调驱动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方法简单粗暴!

但是,楼主似乎还不太理解

实用明白了!问了几个商家不保能驱动这个电机,只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