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装响的第一台单端

楼主(2025-01-13):
我装的都时院长的电路,这次的是6p3p.因为懒这次做了PCB,为了不被机壳限制就做了半搭棚的。
响是响了但声音不是我听惯的。首先增益太高,音量开到七点钟方向就达到了其它机器13点钟方向的音量。这也许跟反馈电阻我用了15K有关。中高频过份突出,给我的感觉太亮。低频量偏少,紧而硬。准备换大个头的输出牛。
还没整理,线很乱,张就看着!

网友A:
罗刹国的管子 ?

网友:
输出牛用的66片?

网友B:
原设计的线路的输入灵敏度已经算好在图上标明,如果你觉得实装的灵敏度太高,有可能是负反馈没起作用,检查一下输出牛次级是否接地。

网友C:
恭喜了!开音了!后面慢慢调成自己想要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刹国的管子 ?

是的,毛子的管!也试过国产的6p3p,阴极电阻得微调一下。

楼主:
应该是6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设计的线路的输入灵敏度已经算好在图上标明,如果你觉得实装的灵敏度太高,有可能是负反馈没起作用,检查 ...

感谢J老师的回复。
输出牛被级已经接地,等输出牛到了换上后再上测试报告。现在的牛接假负载测试时能听到它在唱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了!开音了!后面慢慢调成自己想要的声音!

PCB校声不像搭棚的容易,比较难用代用法校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J老师的回复。
输出牛被级已经接地,等输出牛到了换上后再上测试报告。现在的牛接假负载测试时能听 ...

目测输出牛牛的EI间隙有些大,建议调整、测量、固定后浸漆烘干,应该就听不到它唱歌了!

网友D:
弄好后,可用于6屁1、6、9、14、15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PCB校声不像搭棚的容易,比较难用代用法校调。

    6P3P用66×45的牛?有点免为其难吧?一次侧用多粗的线?要是我就用76×40或者86×35的牛,否则小牛拉大车,总归有点吃力,当然响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F:
人家日本新藤买几十万的300B单端,输出变压器也是EI66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3P用66×45的牛?有点免为其难吧?一次侧用多粗的线?要是我就用76×40或者86×35的牛,否则小牛拉 ...

临时用来测试的牛,订了102的牛,2.5k  3.5k  双阻抗,在等着院长的300B图纸呢!
现在测试用的牛质量很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输出牛牛的EI间隙有些大,建议调整、测量、固定后浸漆烘干,应该就听不到它唱歌了!

这是炮灰牛,电路测试专用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好后,可用于6屁1、6、9、14、15吧?!

理论上可以,电路架构差不多,改下脚位和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刹国的管子 ?

原来是俄罗斯帝国啊

网友:
6G2P推6L6GC?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日本新藤买几十万的300B单端,输出变压器也是EI66

漆包线起码是单晶铜起。

楼主:
是的,院长的电路。院长出品必属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日本新藤买几十万的300B单端,输出变压器也是EI66

有时候不能单看个头的,小日本风格向来就是精致。一份日本料理小小的也不便宜,苏联的个头够大也好不了多少。
小日本的冶炼技术完全有可能把牛的个头做小,我见过薄如纸的卷圈铁芯,一碰就碎的。

网友:
声音如何??????

网友:
音箱没有12寸以上,输出牛低频有50-40HZ足够。

楼主:
牛来了,足足等了一星期。个头比我想像中要大,机壳也许放不下它们。

楼主:
牛是潍坊牛,换上后中高频更加突出,低频段还是紧和硬。5881换成EL34后低段有所改善但跟6P1或6P6P比还是差非常远。
试听了一小时后主要感觉是:吵,产生听觉疲劳。音源是圈胶唱片,音箱是2005年产的天朗708
请做过院长这电路的伙伴们请提供一下校音建议!谢谢~

网友G:
会不会是输出牛的问题?我做院长的另一个线路6J8P+6P3P,输出牛已经用到114片,用苏6n3c-e,严格按照图纸制作,耦合电容用苏油浸,音箱用6.5迷宫全频箱/西亚士书架箱,低频很松弛厚实,就是感觉高频部分有点暗淡,不够细腻

网友:
在这样的6P3似乎不新不旧的,换国产6P3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输出牛的问题?我做院长的另一个线路6J8P+6P3P,输出牛已经用到114片,用苏6n3c-e,严格按照图纸制 ...

本来6p3p的高频就比较暗淡,又用了这么大的输出牛,加之油电容的高频表现一般也不突出,这样的系统再与全频的箱子搭配,很难有漂亮的高频。如果线路的工作点大差不离,基本就是上述的几个原因。喜欢特别飘逸高频的,6p3p实在不是首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本来6p3p的高频就比较暗淡,又用了这么大的输出牛,加之油电容的高频表现一般也不突出,这样的系统再与全 ...

是的,当时定做输出牛是考虑86片起,96片合适,后来看到114片相差不到1百元,肯定是换大点输出牛余量较好,心想万一这6P3P线路如果声音不好,以后可用做功率大点的单端,比如KT88,但装好感觉也没那么差就先不拆,现在备料做EL84小推挽,看下会不会改善?目前基本完工就差输出牛还没调好定哪家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当时定做输出牛是考虑86片起,96片合适,后来看到114片相差不到1百元,肯定是换大点输出牛余量较好 ...

不过个人喜欢油电容的声音,高频不多,但耐听。中低频特别宽容厚润,与胆管很搭。这次做6p1推挽耦合选择的是威马,解析好些,韵味远不如油的,所以各有搭配,各有风格,各有喜好吧

网友:
6p3p号称大名鼎鼎,听这名字也不像高频哪种,比较适合听赵鹏的NJ,高中音靓丽宽松选6V6吧,别称高山流水。

网友:
6p3p号称大名鼎鼎,听这名字也不像高频靓丽的那种,比较适合听赵鹏的NJ,高中音靓丽宽松选6V6吧,别称高山流水。

网友:
楼主是个爱整洁的大嘎!

网友I(2025-03-20):
6P3P声音不觉得会高频暗淡~~

楼主:
引用 网友I:
6P3P声音不觉得会高频暗淡~~

6P3P的高频不是少而是一种蒙笼感,像隔了一层薄沙的感觉。不是心理作用,因为之前了没留意到说6P3P高频不好的说法。现在换成6L6,感觉最好的是EL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