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550的S1A0903X01芯片的两个电容分别是多大的,拆下来忘记录了

楼主(2025-01-13):
请问pl550的S1A0903X01芯片的32脚接一个电容应该是C67,34脚接一个电容应该是C68,拆下来忘记记录数值了,现在想装回去,不知道这两电解电容容量分别是多大,请各位老师帮帮忙!我在图上用红圈画出来了。还有就是耳机插座附近的红圈里的电阻拆下来忘了记录数值了,应该是R91的电阻应该是多大的?

网友A:
C67 C68 都是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7 C68 都是4.7uf.......

好的谢谢了,那R91应该是多大的

网友B:
红圈内的电阻显然是1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内的电阻显然是1M的吧。

感谢,感谢,我试试

楼主:
我看德生给的这个芯片的典型电路中,32脚应该是0.47uf,34脚应该是1uf,到底以哪个为准,而且按照C67 C68 都是4.7uf装上了,就中波切换到宽频就声音明显小了

网友A:
4.7uf 是规格书的推荐电路...........改成别的参数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f 是规格书的推荐电路...........改成别的参数也可以试试.......

32脚接一个电容C67我又拆了一个550,是1uf,34脚接一个电容C68还是4.7uf,现在收音机得中短波都正常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