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EDA专业版不如标准版

楼主(2025-01-13):
位号不能一键自动排列
板框要自己画,而不能自适应元件大小

网友A:
在电子领域 EDA 一般是指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比较有名的 EDA 厂商有 Synopsys、Cadence、Ansys、Altium 等。

电子爱好者最常用的 EDA 软件是 KiCad,现在用力创 EasyEDA 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
是说的“立创EDA”吗?

网友:
专业的要64位,标准32位还要联网,现在常用像网页版的,一些问题更新升级快,用习惯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子领域 EDA 一般是指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比较有名的 EDA 厂商有 Synopsys、Cadence、Ansys ...

LCEDA  没那么高端

网友:
我的记忆里EDA是设计处理器的

网友:
我也觉得,标准版就足够我用了。

楼主:
感觉专业版的做法有点,专业问题专业人员解决的意思
直接放弃掉了小白用户,标准版的话能够提供很多简单解决办法
无需人工干预,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B:
我的电脑配置比较低,用专业版很卡,所以一直都用标准版。
但标准版有一个问题,有时提交制版文件时,在选择使用优惠卷时,会提示不是立创EDA生成的文件。
向立创的技术支持反映过,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标准版的源文件导入专业版,再用专业版生成制版文件,这样就可以了。
但标准版导入专业版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丝印会错位,又得对所有错位的丝印重新调整位置。由于电脑在专业版下很卡,所以这个调整丝印的工作就显得很痛苦,我总不能为了这个软件重新换一台电脑?!
有些时候标准版提交的制版文件又能通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配置比较低,用专业版很卡,所以一直都用标准版。
但标准版有一个问题,有时提交制版文件时,在选 ...

标准版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
一直 6.5.15 离线使用

网友:
专业版也在用,只能说慢慢完善中

网友C:
国产的这种软件免费给用就很不错了,立创eda遇到问题都可以直接反馈bug,而且软件那边基本都是1小时内会打电话或者加v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这种软件免费给用就很不错了,立创eda遇到问题都可以直接反馈bug,而且软件那边基本都是1小时内会打 ...

我只反馈过自动布线的BUG,然后回复我不再更新和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反馈过自动布线的BUG,然后回复我不再更新和维护

自动布线就算了吧...正常画板子也没几个会用自动布线

网友D:
我一直总标准版,且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总标准版,且不升级

嗯,够用了。我把更新提示的弹框拦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