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德生及索尼电路图疑问。

楼主(2025-01-13):
    德生990/880/501的短波都是带通+源随。索尼7600/V21/2001等短波也是源随。拉杆+源随。
   疑问1,拉杆接源随吧,相当于mini-whip,接收电场信号,为啥不用共源呢?共源和源随输入都是高阻抗。共源还有功率增益。
   疑问2,外接天线时,还是带通+源随。这是就不匹配了,外接天线一般用同轴电缆,一般75/50,和源随严重不匹配啊。源随或多或少有点噪声吧。
   疑问3,中波都是宽带磁棒天线,算是带有负反馈的宽带放大,这个宽带放大效率,或者说增益有多大?单独做出来给车机用合适么?

楼主:
图2的地线也串电容啥意思?

网友A:
感觉日系机电路比较复杂难解。
老衲特喜欢飞利浦的D1875,电路简洁明了。
感觉所有收音机,接收机,短波都不会超过D18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日系机电路比较复杂难解。
老衲特喜欢飞利浦的D1875,电路简洁明了。
感觉所有收音机,接收机,短波 ...

飞利浦D1875短波高频头很好,但总增益不高,所以噪声低,灵敏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