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一台6N2+MOS+6N7P单管推挽机

楼主(2025-01-13):
    在jupeter老师6F1+13007+6N7P并管推挽的启发下,装了这台变型的(6N2+7N60+6N7P)单管推挽机。经测试和实听效果相当好,现推介给坛友。
    在此要感谢jupeter老师提供用6N7P做推挽机的好思路,为坛友们玩机有一个新选择和新乐趣。

一、电路
      本电路前级管是6N1和6N2通用,二管不同之处在推动电压和高频段。用6N1管在开环下的满功率信号有效值电压为1V, 用6N2管的仅需0.65V。在开环和无C5衰减电容的情况下,用6N1管的10K高频略有过冲,用6N2的基本平直。这个组合最大优点是频响宽而平坦,所以在中小音量下不需要闭环(加负反馈),在大音量时,为了增加阻尼,提高对箱子的控制力可闭环,但对听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安装
1、打板文件
上次发的四款打板文件中的第三款有一个错误已改正,并优化了部分电路,调整了电位器与输出对应。

2、PCB板是10X15cm,都可以免费打板,但不在嘉立创。

3、MOS管选择
关于MOS管的选择相当重要,坛友们一听到用MOS管就相当感冒,都认为输入电容大Ciss,高达1400P,其实已时过境迁,现在有低Ciss的MOS管。我用0.66元一支的原装管,GS电容在100P左右,买过几十支都基本一致。
为此测了一些MOS管和双极型管
下面列出几种管的输入电容
20N60管

10N60管(新)

7N60管(新)

7N60管(老)

4N60管(新)

2N60管(新)

13009管

13007管

4、装板

三、测试
1、调试
开机前先把四只可调电位器的阻值调到最大,在本PCB板上就是逆时针调。
本机的测试与并管版略有不同,并管板只要调电位器使6N7P阴极3R电阻二端电压达到0.015-0.02V就可以。本机调试还要测输出牛P-B端电压,就是电路图中输出牛有电压表标志的二端,使上下臂基本一致,并且阴极3R电阻二端电压也在0.015-0.02V。

输出12.5W时的失真约在5%以下。
最大功率

2、6N1开环有130P衰减电容的频响
1K

10K

20K

30Hz

扫频波

3、6N2开环无衰减电容的频响
1K

10K

20K

30Hz

扫频波

4、6N2开环加130P衰减电容的扫频波

5、6N2闭环无电容的扫频波

6、6N2闭环加130P电容的扫频波

6、整机功耗
静态功耗,6N1和6N2分别在28W和24W左右

满载功耗,6N1和6N2分别是85W和80W左右

由于是用开关电源,效率高,如用工频变压器电源就要用不低于100W电源。

最后建议:本机开环的频响相当宽,在开环的情况下,用6N2管的高频段基本平直,所以C5用100P电容,略降15K以上的高频,但用130P在8K下逐步下降,到10K下降0.5dB后中频更厚一点,更好听一些(个人感觉),。用6N1管在10K就有一点过冲,所以要用220P电容,略降10K以上的高频。由于开环下的频响相当好,可以不用闭环(负反馈),如用负反馈就加大衰减电容,不然人声偏暗,总之用了负反馈的音色显得木纳、呆板。
6N1和6N2都在开环的情况下,感觉6N2更通透一些,大家可试后验证。
再说负反馈要起到作用就要有3dB左右的衰减量,在本机上用3dB的负反馈,对改善高低频个体波形也相当有限。
下面测的对比波
无反馈20Hz波

有3dB反馈20Hz波

无反馈20KHz波,

有3dB反馈20KHz波

有的电路虽用了负反馈但相当浅,对阻尼和改善波形没多大作用,只降低了增益。
关于有无3dB反馈的音色区别可用一只双刀开关,在播放音乐时可直接切换,听后可自由选择,采用何种方式。

最后再上一张FFT波形图

网友A:
用6dj8如何????

网友B:
我想试试,毕竟手里有管子。也感谢大师的打板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dj8如何????

好象不太行,主要是增益低。用6N11试过不行,最好用高增益的,如6N2、5755、12AX7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试试,毕竟手里有管子。也感谢大师的打板文件。

值得一试,要用高u管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值得一试,要用高u管比较好。

请问w老师,这个-42V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w老师,这个-42V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用-30-60v均可,R17、R18电阻不低于100K。

该机具有一定胆味,不但中频浓厚,高频延伸足,灵动感强。与手中的6P1、6P14、6P6P、6P9P推挽机在相同平台下比较,高了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w老师,这个-42V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这负压仅为6N7P提供一个约-7.1左右的微导通电压,如用低电压的,只要R17、R18电阻不低于100K。如用-60V、-70V,R12、R14可调电阻不低80K,如低于此值就适当加大R17、R18电阻到250K-300K。

网友C:
老师的新7N60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的新7N60什么牌子的

目前我用FQPF。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负压仅为6N7P提供一个约-7.1左右的微导通电压,如用低电压的,只要R17、R18电阻不低于100K。如 ...

在这个帖子里也看到-42伏的说明了,不知道变压器单独加一组线圈,只是整流和虑波,不稳压,在一个范围行不行。如果稳压,那种方案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帖子里也看到-42伏的说明了,不知道变压器单独加一组线圈,只是整流和虑波,不稳压,在一个范围行 ...

不用稳压,因电流极小,滤波电容大一点,确保电源干净和电压稳一点就可。另外高压总供电最好用电子滤波兼缓上电,就是在“四款打板文件”中的35X55的小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稳压,因电流极小,滤波电容大一点,确保电源干净和电压稳一点就可。另外高压总供电最好用电子滤波兼 ...

多谢解释。

早上看到你另一个帖子,是说6N7P如何配对的,静态和动态,当时手机看的,忘记收藏了。刚才找半天,没找到,能帮忙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解释。

早上看到你另一个帖子,是说6N7P如何配对的,静态和动态,当时手机看的,忘记收藏了。刚才 ...

在这一帖中提到过6N7P的配对,总之管内二支三极管的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管与管之间的误差也不大,可以盲装。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6690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的新7N60什么牌子的

在10楼已回复你,怎么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这一帖中提到过6N7P的配对,总之管内二支三极管的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管与管之间的误差也不大,可以盲 ...

多谢了。

我上午也在捷配打了3张10*15的板子,不知道这款电路更改输出牛阻抗,能否提高一些功率,现在手边有电源牛,输出牛还没绕呢,如果可以提高些功率,我再绕一个对应阻抗的输出牛。不知道需要更改那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

我上午也在捷配打了3张10*15的板子,不知道这款电路更改输出牛阻抗,能否提高一些功率,现在 ...

真快,还赶在放假前收到PCB板,春节有事干了。

楼主:
这台6N7P单管推挽机便宜又好声,是穷人的 “劳斯莱斯” 。为了能装27.5mm的耦合电容,进行改版,尽寸还是10X15cm。

网友D:
我打的板子,买的管子,机箱都到了,电源牛也绕好了,又备一个开关电源,就差输出牛,这次准备绕单C16*32*40,估计春节期间可以做好。到时候更新到这个贴下面。

十几瓦的功率真不算小,我用海美迪Q5四代做音源,使用院长的6P1自平衡推挽,推美之声监听一号,在30平米的房间内绝对够用了,虽说不上震耳欲聋,绝对比电影院的声压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的板子,买的管子,机箱都到了,电源牛也绕好了,又备一个开关电源,就差输出牛,这次准备绕单C16*32*4 ...

这机相当好做,只要MOS选准、6N2、6N7P电子管内二个三极管误差尽量小就可。

网友D:
板子安装的差不多了,缺少几个电阻和7N60。我想问一下,要求GS电容比较小,除了7N60还有没有其他型号推荐?

我测了一下手头的4N60,7N60,10N60,没有一个低于100p的,7N60,不知道那个厂家的会好点,准备下午或明天带电桥去本地市场专门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安装的差不多了,缺少几个电阻和7N60。我想问一下,要求GS电容比较小,除了7N60还有没有其他型号推荐? ...

管座装反了

网友:
确实反了,我再倒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安装的差不多了,缺少几个电阻和7N60。我想问一下,要求GS电容比较小,除了7N60还有没有其他型号推荐? ...

你打的这板是第一版,有二处没接通,接一下就可以,我目前用的就是这板。等一下画给你看要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安装的差不多了,缺少几个电阻和7N60。我想问一下,要求GS电容比较小,除了7N60还有没有其他型号推荐? ...

接通地方,红圈内黄线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安装的差不多了,缺少几个电阻和7N60。我想问一下,要求GS电容比较小,除了7N60还有没有其他型号推荐? ...

有100P左右的7N60的店家不多,我在深圳义胜电子买的,有三种,要买进口原装的。

网友B:
我是在安杰尔电子买的,写的是进口原装。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B:
手里的管座不合适,等待中。楼主设计的板子上的管座应该是搭棚用的那种,开始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安杰尔电子买的,写的是进口原装。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

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档测GS极就可。如买不低电容的MOS管就不装C5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的管座不合适,等待中。楼主设计的板子上的管座应该是搭棚用的那种,开始没注意。

后来有管座焊板的打板文件,就在本帖主楼中。

网友B:
w老师发这款的打板文件了?没找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老师发这款的打板文件了?没找见啊。

在1楼电路图下面有一个压缩包就是打板文件。

网友:
哦哦哦,我记错了。您院长那电路的板子是不同的开孔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通地方,红圈内黄线接通。

这个是你更改过的打板文件,你画的地方,这个板子上面都通。

网友:
是啊,看一楼的pdf文件,这两处是通的。

网友D:
本地市场昨天关门了,刚才打开“深圳市义胜电子网店”,看了一眼7N60,TO220封装有以下型号:

FQA7N60,FQD7N60C,FQP7N60C,FQPF7N60C,CS7N60FA9R,

能不能指导一下,或者把你的7N60拍个图片,看一下型号,挨个查上面的PDF,有些还查不到对应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你更改过的打板文件,你画的地方,这个板子上面都通。

噢,看了大八脚管座封装,误认为是第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地市场昨天关门了,刚才打开“深圳市义胜电子网店”,看了一眼7N60,TO220封装有以下型号:

FQA7N60, ...

FQPF7N60C,有三种,国产,台产和全新原装。

网友:
哈哈,我也是受到了误导把这个和院长那板子弄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FQPF7N60C,有三种,国产,台产和全新原装。

多谢,昨天网店放假,节后发货。

网友:
楼主选的这家店的东西便宜,虽然邮费1元,相对来说买的越多越合算。我买的免邮费,但是单个价格是这个的2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昨天网店放假,节后发货。

刚才问了下我买的那家店,也是放假了,初八才能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昨天网店放假,节后发货。

也可用你现有的管,电容值选低的,而且四只管选基本一致,然后不装C5电容,先试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用你现有的管,电容值选低的,而且四只管选基本一致,然后不装C5电容,先试听。

关键我手头的7N60只有1个了,4N60还有几十个。如果4N60能将就用,就先试一下。这几天还想绕变压器,不行就等节后再继续。

网友:
我买的也是原装进口,所有的都测了下,差不多都700多。

网友B:
上面测量有错误,是GD间的,GS间的电容值还要大,900多pF。先不管了,板子已经焊好,这两天看看有时间先试试。板子上中间电解电容极性焊反了,检查过程中已经改过了。C5未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测量有错误,是GD间的,GS间的电容值还要大,900多pF。先不管了,板子已经焊好,这两天看看有时间先试 ...

速度快啊,新管的GS在130P左右,GD在100P左右。输入端的-极是接平衡口留的,不是地,要悬空不接。另外把灯丝过孔焊上锡。

网友:
赶在年前完美收工。昨天就搞定了,现在简单汇报一下情况。可是说是非常惊喜,声音非常通透,从高到低听感非常舒服。电源我是胆机专用的开关电源,一个48v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出-70v电源。

网友B:
调试过程相对其它电路确实稍微麻烦一点,按照w老师给的调试步骤,可调电阻调至最大然后开始调整电压,这个时候需要拧很多圈,需要稍微耐心点并注意观察电压表。因为手里只有两块万用表,在调整上下臂电压的时候稍显麻烦,需要不断地切换两块表边测R19的电压边测上下臂的电压。因为我是开关电源,随温度的提升输出电压会慢慢升高,所以我R19的电压调整在0.016v,高压也到不了330V,最高也就315V。在R19电压在0.016V的情况下左声道上下臂电压分别是0.377和0.376,右声道0.372和0.372。另外,我用的场效应管型号FQPF 7N60C,GS间电容900多pF。

网友B:
感谢朱老师的加分鼓励,也提前给您拜个年,过年好!您的6P1单端电路,6N7p单端电路我都已完美收工。6N7P的推挽尚有点问题还在不断地调整解决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朱老师的加分鼓励,也提前给您拜个年,过年好!您的6P1单端电路,6N7p单端电路我都已完美收工。6N7P的 ...

也感谢你的认可,祝你新的一年DIY乐趣连连,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过程相对其它电路确实稍微麻烦一点,按照w老师给的调试步骤,可调电阻调至最大然后开始调整电压,这个 ...

      装机速度真快,该最大优点就是频响宽,效率高、功率也较大,音色与6P1和6P14不同,不但透明度高,而且中低频也不少,可以说三频均衡。
至于MOS管GD700多P还是高了一点,这个主要影响高频,下面是二种不同MOS管高频波。
黄线是7N60管,蓝线是10N60管。
在1K时二者没有区别

在10K时已能看出区别

在20K时就更明显了。

     有人做了这机,讨论这种构架,就再说一点原理。
1、MOS管工作于电压跟随状态,没有放大能力,所以增益略小于1,仅是把输入G极的交流电压转换为S极输出交流电流,所以G极和S极都属于信号端,因此,是以GD间电容为依据,电容大的高频损耗就大。
下面是电压转电流的波

2、MOS管D极的100R电阻是起阻尼作用,防止过功率下高频自激。
3、这种6N7P栅极“有源固定偏压结构”是不能用过小的落地电阻,如用“阻容固定偏压结构”的就另当别论。

网友B:
这机器昨晚就做好了,按照老师的指导开始没装C5,听感很好。之后装了130P的电容中低频比没有装的时候浑厚了一些,现在是这种状态在试机。有个疑问,前面您说静态功率28W可是我的整机功率一直是27W左右,声大声小都没有变化,不知是否正确?年后我再去您买的那个店买些管子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昨晚就做好了,按照老师的指导开始没装C5,听感很好。之后装了130P的电容中低频比没有装的时候浑厚了 ...

C5是调高频衰减量的电容,可根据各人的箱子和听感进行调整。在小功率2-3W下功耗是不变,大功率时功耗会迅速上升。
       另外,你装的6F1+6N7P双板推挽机中的一个声道有工频声,可能是二板的地线有回路所造成。其中,二板的灯丝是共用还是分用,这都要注意相位;输入信号线采用一板接屏蔽负极,另一板只接信号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台6N7P单管推挽机便宜又好声,是穷人的 “劳斯莱斯” 。为了能装27.5mm的耦合电容,进行改版,尽寸还是10 ...

whmks老师您好, 27.5mm耦合电容的改版打板文件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调试过程相对其它电路确实稍微麻烦一点,按照w老师给的调试步骤,可调电阻调至最大然后开始调整电压,这个 ...

多谢分享制作过程,我也是使用的同款开关电源。我在6P1推挽上面使用,不额外增加散热,电源外壳有些烫手。后来安装到铝合金外壳上解决问题了,地摊测试不知道这款电源发热如何,留意外壳温度是否过高,我曾经烧坏过一个开关变压器。

不知道7N60发热情况如何,我准备管子裸露安装的,所以7N60只能安装到背面,如果热量较高,散热片只能悬空安装,或者加长安装腿,如果热量较少,可以考虑不安装散热片了。

关于GS间900多pF,等你的新配件回来再测试一下,是否都是偏高,如果是,可能和仪表有一定关系。我测试的是300多pF,按道理不会相差3倍,优质的只有不到100p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分享制作过程,我也是使用的同款开关电源。我在6P1推挽上面使用,不额外增加散热,电源外壳有些烫 ...

这款开关电源按目前我现在的状况整机功率才28W,开关电源外壳手感温度最多不超50°,这种情况下手摸7N60C散热片感觉不到温度。另外我分别用众仪的镊子电桥和数字万用表测量,结果都差不多GS间电容值900多pF,但是我用福禄克17万用表测量的GS间的电容值高达2.08nF,看来这个电容值与测量仪器关系还挺大的。

网友:
老哥, 新年好。  手上有DN2540. .不知可否一试。 还有个问题, 电源变压器没有低压绕组, 不想再添加一个小变压器。 这-42V要是从高压绕组来,应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mks老师您好, 27.5mm耦合电容的改版打板文件哪里可以下载!

打板文件还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