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师傅,平均水平实在堪忧。

楼主(2025-01-13):
随便举个例子吧,我的04年宝来1.8T手动挡,之前发了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发动机高温的问题,我最终买了节温器并测试OK,买了两瓶发动机水道清洗剂,大桶装屈臣氏纯净水,原厂一汽防冻液。我图省事去了附近一家维修店,我的要求很简单,防冻液壶里加入一瓶清洗剂,怠速跑一会等到节温器打开,再等十分钟。然后熄火,彻底放干净防冻液之后,再加满纯净水再加一瓶清洗剂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只用纯净水清洗,然后再加满防冻液。

结果就这么简单的事,因为修车师傅他连排气都不会,也不愿意按照我说的彻底排空防冻液,第一次他只是拧水箱下面的出水阀,水不流了就开始第二次清洗,实际上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把发动机内部的防冻液排干净,但是起码我去之前还网上看了下可以从防冻液壶那里往下吹气,并且还有专门的吹气工具。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在防冻液壶口插入高压气杆,拿着个脏兮兮的手套堵着壶盖就吹气。再后来,重新加纯净水的时候,师傅也不给我好好排气。(事后其实我发现其实他不太会),结果最后就是换了个节温器,是利用拐弯螺丝刀换的。总共好像给了350元,老板一开始要300,他那天给我弄到很晚。

说实话这是钱的事吗?车就这么修了个半拉拉,后面我开走了还是高温,到第二天我发现防冻液壶的水位下降了很多,又补了很多,之后开了几次短途没高温,但是长途还是不太敢试。不是我说,我只是举个例子,我遇到的此类事情不少。修车工,不懂理论,技术厉害的很少。当然地区和地区不一样。本人暂时坐标上海,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现在社会都是为了混饭,赚快钱。不讲究专研技术,又不准备干一辈子的。
   大学里也是这样,一旦考进大学,混日子混文凭而已。只有少数想出国、想考研的才认真读书。

网友:
前几天给车子换了一个中控,包括:导航、记录仪、倒车影像。
那个给我安装的小伙子将倒车影像的反映时间设置成1秒,我看到前面还有500ms、300ms选项,就问他为什么不设置成尽可能短的时间,他告诉我说,1秒种是这里最短的时间了,进一步交流才发现,这个师傅不知道1秒等于1000ms,!反正他就觉得300、500都比1大!!1是最小的。
我无语了。

网友:
4S店都是小工,换个机油就不错了,换防冻液不用清洗

网友:
修车是现在生意好了,大多都好多人学习。但是这是需要理论支撑的,而不是有样学样。现在的年轻人只想刷手机,不想琢磨。不能弄清楚。

网友:
社会风气坏聊----买卖文凭的多了---滥竽充数的多了--文凭不值钱了

网友A:
各地基本都一样,即使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也未必懂得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地基本都一样,即使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也未必懂得理论。

搞维修嘛,不懂理论情有可原,能修好,并且知道注意事项,这就不错了。但是即使这种维修工,也是很少见的。以前我知道一个修车工,他不懂理论,和我说发动机排气三千多度。但是他还知道O型密封圈尽量不要打胶,打胶以后损伤O型圈。

网友A:
现在的汽车维修手册内容特别详细,还有电子检测接口,降低了常见问题的检测与维修难度,入门的门槛就低了。一个靠分析或者经验就可以迅速解决的问题,新手就要一条一条的对手册,遇到手册中没有描述的问题,新手就懵了。
对于汽车的基本维护,我觉得本论坛的坛友大多都有思维上自己解决的能力,实际上未必能亲自动手,因为没有工具,就比如举升机。平时操作烙铁和示波器的人,一般不会把举升机作为常用工具放家里。而且拆修汽车还是个体力活,要配上各种不同的姿势……

网友:
那次我的老凯越抖动大,店里检测缺缸,老板要换高压线。我在一旁,“你看看是不是高压包出来就缺火?”,一测量,果然高压包就有一个缺火,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汽车维修手册内容特别详细,还有电子检测接口,降低了常见问题的检测与维修难度,入门的门槛就低了。 ...

修车是比较累,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修电动车摩托车可能更累,太长时间要蹲着。修汽车是太长时间要仰脖还好点。

网友:
因为读书读不进,很多人半路辍学干维修开挖机的很多,前一段时间那个拆水塔的可能就是不懂物理学,把底部切成斜口,结果。

网友:
哪有那么认真负责的呢?那得多累,得付多少钱呢?另外,4S店这样换一个节温器,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B: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比如去医院看病,有些常见病有经验的医生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可照样开一堆的检查项目,除了利益问题外还有一个就是免责,先证明您得的就是这个病,我用的药也没有错误,还要排除一些不能用某种药的可能,这样至少以后有什么纠纷能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无责,这是现实中的无奈。楼主说的防冻液的问题,自己其实也可简单处理,除垢剂处理后,加纯净水清洗两遍(怠速跑10分钟),加新防冻液清洗一遍(怠速跑10分钟),放掉,最后再加新防冻液(我就是这么干的)。可4S店真要这么处理大多数客户恐怕不会干,说浪费他的防冻液了,再说发动机里残留的一点纯净水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不外乎沸点稍低一点,冰点稍高一点。于是4S店就制定一系列的维修流程,按着流程走即使车没修好,至少也不会修得更坏(修不了配件就换总成),对修理工要求也低,同时也可避免一些纠纷方便管理。如果真要讲究点,找个大修理厂自己信得过的老师傅,说认工时费、材料费,那还不是你说咋修就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比如去医院看病,有些常见病有经验的医生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什么病该用什 ...

找个大修理厂自己信得过的老师傅,说认工时费、材料费,那还不是你说咋修就咋修

我也是一直考虑这样搞,但是想找到其实也不是太容易。距离远了也不想去。

网友:
现在人工店面 房租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事多了, 能当时给你修好 ,让你走就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技术什么的 ,真的有时间研究的不多 , 都是各种换  ,有的你拿回去 , 发现还是好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个大修理厂自己信得过的老师傅,说认工时费、材料费,那还不是你说咋修就咋修

我也是一直考虑这样搞 ...

自己有工具有时间,像换防冻液这类的事,完全可以自己干,换机油还要抬升机,换冷却液连抬升机都不要 。还有些自己知道毛病该怎么修的,我这里有一个补胎换胎换电瓶换机油的(有抬升机),他说从没修过汽车(只修过些农机具),但他闲着也是闲着,给钱也愿意干,最近一次换水箱就是我买好了指挥他换的,一年多了没问题,像我这样没过干什么体力活的一干活就容易伤手

网友:
借楼请教个问题:

国产手动档5档汽车,90KM/H以内开起来车不抖,加速也可以,声音也正常。但90以上,问题就来了,一踩油门车内可以听见明显的“嗒嗒嗒嗒嗒”声响,一放油门又不响,一加油又响,但不影响提速。

有没懂得是什么原因的。感谢!

网友:
自己有啥想法,需要自己动手!按照你的想法让别人动手,出了问题那个负责!特别是修车这个行业!

网友(2025-02-13):
我一般能自己动手的绝对自己动手,省钱 关键更放心,比如换机油,三滤,雨刮条,换电瓶换灯泡,换刹车片保养导销等等,

网友C:
水箱放防冻液的口在什么位置,需要升降机升高吗?

网友:
修车的多数是不好好上学,干学徒出身,素质多数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箱放防冻液的口在什么位置,需要升降机升高吗?

左侧水箱下面有个旋钮口,但是那个排水口不一定所有车都有,可能是添加的。

网友:
己有工具有时间,换防冻液这类的事完全可以自己干,也可以学习学习其他

网友:
玩老车最好还是要认识个修理厂,这样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