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一个不认识的元件符号

楼主(2025-01-13):
最近又搞了一个红波171收音机,其中输出部分少一个件,被暴力拽下来了,矿坛找到了原理图和PCB图,但是这个原件不认识,求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二。
这是并联在250欧高阻输出上的一个元件,看残留的引脚像是电容的但型号是R-70,如下图中红圈部分,左下角为其对应的原理图部分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老师,矿坛真是一个温暖的社区,总是有这么多知识丰富的老师,特别感谢 ”纳米电容“ 和 girlexplorer 老师,图文并茂,还给找了参数表,学习到了

网友:
老衲上网几十年,居然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管子。

网友:
应该是防雷击的避雷器。

网友:
放电管R-70通常由两个或多个带间隙的金属电极组成,内部充有惰性气体如氩气或氖气。当加到两电极端的电压达到一定值时,气体放电管内的气体会被击穿,导致气体放电管开始放电,从而将高阻抗变为低阻抗,迅速短路浪涌电压并将其释放到地,保护后续电路。当浪涌电压消失后,放电管会恢复到高阻抗状态,等待下一次动作。
应用场景
放电管R-70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电路保护的场合,特别是在雷电防护和电源线保护中。它能够有效抑制浪涌电压和过电压,保护电子设备不受损害

网友:
这元件是放电管,可以放一个氖泡代替,现在也可以用压敏电阻代替。如果不做长线有线广播空着不装也行。

网友:
气体放电管,70 就是 70V,找不到用电笔里的氖泡也能代替,不装也能用,主要防雷的.

网友:
这机器好眼熟,小时候玩过,锗管,输入输出变压器

网友:
171因为设计在农村可以外接喇叭到各家使用,所以安装了这个零件,与红旗604类似

网友:
可以用氖泡代替。

网友:
某宝有卖的,陶瓷气体放电管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搜防雷管或者陶瓷气体放电管,可以找到便宜的替代品了,本贴可以结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