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11如何加背光?

楼主(2025-01-13):
我有一块福禄克111,非常好用,比较111与112的主板图片,发现只差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两个LED灯,想请教一下,福禄克111如何加背光啊,所缺的零件是什么型号,买到后直接焊上就可以了么?

网友:
你这个板是通用但是壳得加个开关普通的扁平背光LED还有几种颜色!比较麻烦一般都很少用背光,我的表用的时候重来就不开背光,无聊玩时开开都是在光线好的地方修理测试没必要!还耗电!

网友:
好好的111硬是开个孔,没必要了。我的是112,这表测量电感量较大的变压器绕组,数字会周期性跳变,179就没有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