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免费的DLL修复工具啊

楼主(2025-01-13):
谁有免费的DLL修复工具啊,给俺一个呗

网友A:
要看提示缺少什么DLL文件,不同的文件名需要安装不同的软件运行环境,只安装一两个DLL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提示缺少什么DLL文件,不同的文件名需要安装不同的软件运行环境,只安装一两个DLL是不行的。

提示usbaudio2错误用DLL 诊断软件诊断的,想要修复得购买会员,还不一定好使

网友:
1. 用系统还原点,恢复到以前正常时的状态,缺点是新安装的软件和补丁也会消失。
2. 重做系统和安装驱动安装APP,这个能解决99%的问题,剩下那1%是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usbaudio2错误用DLL 诊断软件诊断的,想要修复得购买会员,还不一定好使

不要信这些软件,都是骗钱的

网友B:
USB Audio 2错误用DLL???这是USB声卡的dll调用错误?这个提示,是系统本身发出的错误警告,还是你那什么检测软件发出的警告?USB声卡的声音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且是系统发出的警告或者提示窗口,请卸载该USB声卡驱动重新安装。或者系统重新安装,或者声卡本身故障也有可能。如果声音正常,请不要相信某些垃圾软件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Audio 2错误用DLL???这是USB声卡的dll调用错误?这个提示,是系统本身发出的错误警告,还是你那什么 ...

我的USB声卡工作不正常,现在是有病乱投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USB声卡工作不正常,现在是有病乱投医

建议到声卡厂商的网站去下载官方的驱动程序进行安装。

网友A:
可以参考微软公司的解决方法USB 音频设备未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微软公司的解决方法USB 音频设备未播放

谢谢您,方法试过了,没能解决,都弄几个月了,试了恩个版本的系统,各种调试,现在就差刷bios 了,准备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方法试过了,没能解决,都弄几个月了,试了恩个版本的系统,各种调试,现在就差刷bios 了,准备 ...

这个USB声卡购买时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Windows 系统就应该在那个系统下面使用,在新操作系统中可能不被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SB声卡购买时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Windows 系统就应该在那个系统下面使用,在新操作系统中可能不被支持 ...

和操作系统没关系,我笔记本和单位的台式机还有家里的台式机都是用的同一个版本的win10系统,但这个声卡(雅马哈UR44C)在笔记本和单位的台式机上就正常,家里的台式机上就声音不定时卡顿,现在已经彻底放弃了,已经崩溃了,没办法了。
我严重怀疑家里的台式机(联想天逸510S)主板或CPU有设计方面的BUG,
除了发现USB口声卡工作不正常外还发现一个做图软件(可牛)运行也不正常,当启动涂鸦功能时电脑USB鼠标也卡顿,
但换其他做图软件没事,换另一个牌子的USB声卡(玛雅U46DJ)也没事
想刷BIOS试试,可是没这方面的经验,不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操作系统没关系,我笔记本和单位的台式机还有家里的台式机都是用的同一个版本的win10系统,但这个声卡 ...

如果有这种USB测试仪,可以测试一下声卡的工作电压和电流,看看是不是USB接口提供的电压不稳定导致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这种USB测试仪,可以测试一下声卡的工作电压和电流,看看是不是USB接口提供的电压不稳定导致出现 ...

声卡是有外置变压器的

网友:
试试这个看有没有用?

网友C:
分卷压缩包,下载后解压part1就行

DirectX_Repair(Online).part1.rar

DirectX_Repair(Online).part2.rar

DirectX_Repair(Online).part3.r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卷压缩包,下载后解压part1就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