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沃斯DJ35扫地机主板另类维修

楼主(2025-01-13):
家里的科沃斯DJ35扫地机器人突然不吸尘了,用惯了,没有了·很不习惯,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拆了检查一番,发现是主板上接吸尘电机的接口没有电压,明显是主板坏了,换一块是最简单的办法。联想到扫地机正常时的工作状态,左右边刷、滚轮、吸尘电机是同时工作的,其中左右边刷在充电时开始停止工作,滚轮和吸尘是在完成清扫工作后就同时停止工作(工作电压=0),那么,利用滚轮电机处的电压作为信号电压,是否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吸尘风机接口呢?答案是肯定的,就在万能的TB上,找了一块性价比较高的开关模块。安装过程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自认为红色线是电源正极,而这台机器中滚轮电机的红色线怯怯是负极,虽然前面也测量过电压,因用的是数字表也只是瞟了一眼电压,没有关心正负极性。现在扫地机器人已经重新上岗了。

网友:
这几年比较复杂。前几年家里的松下吸尘器只用了一年多就罢工了,主板里面受潮腐蚀,扔一边了。

网友:
思维清晰,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如果是我 直接接个开关接电吸尘电机 ,省事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直接接个开关接电吸尘电机 ,省事  呵呵

扫地结束后,回充电还要关吸尘电机开关,也失去了扫地机器人的雅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地结束后,回充电还要关吸尘电机开关,也失去了扫地机器人的雅号。

那也是,也可以扫轮电机接个继电器控制吸尘电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