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和VCD的比较

楼主(2025-01-13):
朋友给的DVD放音质量还没有本人的VCD音质好呢,差了好多是怎么回事儿,技术倒退了吗。

网友A:
主要是看解码芯片,不一定DVD音质就比VCD音质好(都播放同一张CD的情况下)。

网友B:
  现在的DVD一个解码芯片完成了所有的解码,VCD时代可能还有单独的音频DAC芯片,电源也大多是铁芯变压器的。

网友C:
取决于很多因素:
1、音源,或称片源的音质有没有区别。
2、解码器的质量。
3、功放、音箱有没有区别。
4、个人对听感的喜好也不同。

VCD的音质是非常好的,指的是VCD音频格式,224kbs的mp2格式,实际上等于无损格式,虽然是有损,但是,实测听不出和无损CD的区别。

VCD=Video+CD,差的是video,不是CD。

mp2和mp3同时出生,同一个标准组织制定的。

VCD音频的缺点是:绝大多数VCD,都是一个声道伴奏,一个声道歌声。

DVD绝大多数是5.1声道的AC-3格式,少部分是立体声的AC-3格式,其它格式老衲没看到过。

DVD有专门的音乐碟片,原来是想取代CD的,结果没有取代成功,DVD音乐碟片没有市场,已经非常罕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解码芯片,不一定DVD音质就比VCD音质好(都播放同一张CD的情况下)。

解码芯片还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DVD一个解码芯片完成了所有的解码,VCD时代可能还有单独的音频DAC芯片,电源也大多是铁芯变压器的 ...

说的太对了,我现在的DVD电源就是开关电源的。VCD还真是铁心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很多因素:
1、音源,或称片源的音质有没有区别。
2、解码器的质量。

周边设备都相同,碟片也是同一张,只是两个机子的对比。

网友D:
你找那种传统变压器供电的DVD,而且不带5.1解码电路的机器,播放CD声音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那种传统变压器供电的DVD,而且不带5.1解码电路的机器,播放CD声音好不少。

谢谢,可能是开关电源不过关。

网友E:
用过三星的CD光驱,声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三星的CD光驱,声音不错。

谢谢坛友,我不能换个CD光驱吧,工作量大了吧。